[工仪] 打黑的两只胜利vc890c+,可以亮机但是元件混乱不敢用

楼主(2020-10-12):
成色超级差的 两只890c+

打开一看

都是1.7版本的pcb 使用原件应该都相同才对

但是 仔细看

会发现

绿色的RT3 RT4 J2 J3 J4的0欧姆电阻 被拆掉了 ?

蓝色的R16 900欧电阻 变成0欧 J2 J3 J4 0欧电阻 被拆掉了?

看电路板 感觉标识和元件不匹配 ,不知道什么鬼,网上1.8版本

J2 J3 J4 0欧依然没装,R16 900欧安装的是0欧?

网友A:
出土级别,看来是被上家修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土级别,看来是被上家修烂了

元件有点问题, 网上其他人的 也像是缺件的 不知道是原厂就这样 还是修理过啊

网友B:
这还算打黑啊一看就被人修过了,当配件还差不多想修好估计够呛,单片机版本主芯片也贵,还要厂家程序

网友C:
打黑很不可靠,一般卖家都是专业人士,测试过的,都是有大问题,所以才打黑处理。

网友:
亚美尼亚战场捡回来的吧

网友D:
这成色还买它干啥,看着都不舒服,更别说用了

网友:
看来触点磨损很明显,复制一片电路板修复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算打黑啊一看就被人修过了,当配件还差不多想修好估计够呛,单片机版本主芯片也贵,还要厂家 ...

没看懂么? 这两只都是能用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元件差别那么大 还有助焊剂残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懂么? 这两只都是能用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元件差别那么大 还有助焊剂残留 ...

你说可以亮机是能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黑很不可靠,一般卖家都是专业人士,测试过的,都是有大问题,所以才打黑处理。 ...

十只表 就看中了3只,都修好了,只是把边角料 玩玩罢了, 这两只都能用 就是元件不一致 看着像给下家埋坑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成色还买它干啥,看着都不舒服,更别说用了

不是我打黑主要目标啊,目标日置3256 修好了,这些就随便拆着玩玩,打发时间罢了

网友:
有年头了,这东西如今也不贵,不如买新的。

网友:
现在好点的表也不贵了,这成色看着就碍眼了

网友:
这成色,难道是伊拉克回来的?

网友E:
给钱不要,白送可以

网友:
想看下清理干净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钱不要,白送可以

这次打黑 赚了200R 白嫖8只表 打发时间两天,总计怎么算都是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