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穿梭时空 —— 拆修新买的 05 年库存电脑省电多用锅!

楼主(2020-10-12):
穿梭时空——拆修新买的05年库存电脑省电多用锅!
商店甩卖库存货,看到了这款锅,竟然是智能的。
你敢便宜,我就敢买 ,20收下 。
一楼拆底座,检测、欣赏电路构造,

双层铝盖 。

竟然是05年的产品 。。。那时候二十当现在200花了。

还带的菜谱 ,

里面的蒸笼 。

带个量杯。

发热盘

电线和底座一体 。

功率650W  ,

说好是故障锅 ,拆开看看底座 。

保险,温控 ,一应俱全

控制板带变压器的。

这里有可调电阻 。

蜂鸣器够大。

这里竟然有个开关

经过测试,没发现问题。

二楼拆面板测试,维修。

楼主:
二楼拆面板测试,维修。 拆开上盖

里面是什么?石棉还是玻璃纤维 ? 此棉应该是保温的作用。
那种都不安全, 经过百度,发现早期松下的电饭煲也是这样的构造。
客服专门解释是安全的玻璃纤维。。。  ??????

拆开另一面

看看里面的纤维,很是柔软,但想到这东西吸水后,会变脏 ,所以不管怎么样,
决定去掉她 。。。

下面露出控制面板的螺丝孔 。

拆掉这层保温棉 。。。丢进垃圾桶 。

拆开控制面板 。

测试电阻和二极管,都没问题 。

测试了控制按键,发现有俩个不通。 全新库存,竟然按键坏了。。。
看出当年选择的按键质量有问题。

找出购买的按键 。

开始更换。

损坏的按键 ,电阻无穷大。

组装好,按键都好使了 ,多功能电热锅,可以正常工作了。

煮水试试 ,效果挺好。

维修完毕,新买的库存电饭锅,就这样可以使用了 。
这个标识是3.5L   。。。可以去工地做饭用了,物美价廉 。
哈哈哈

网友:
还挺复杂的

网友:
居然下面还有变压器,还有电路板,当年只怕不便宜

网友:
一看用料,在当年也是垃圾货色

网友:
巧了,我当年也是用 希贵 牌电饭煲。不过不是智能的。

网友:
这种锅,继电器坏的比较多,我的苏泊尔都换了三块板子。
其中判断错误,多花钱换了一块发热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拆面板测试,维修。 拆开上盖

里面是什么?石棉还是玻璃纤维 ? 此棉应该是保温的作用。

这做工不错,要是我的话我也选。

网友A:
最后煮的啥?里面好像有陈皮~

网友:
谢谢分享。厉害了,我的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煮的啥?里面好像有陈皮~

超过3年的才叫陈皮,这个应该叫新皮。

网友:
工地工人现在身份高脾气大,漫天要价,随便搬砖,开口要价一天500,你这锅人家看了转身就走

网友:
这个锅不能再贵了。200元包邮了:Strive:

网友:
不错,黄尚穿越成功了

网友:
这个其实还算不错了,修了很多国产锅,还真没见到几次有保温棉的。相反,朋友和同事从小日本带回的锅没见过没安装保温棉的。
另外那个轻触开关不应该换新的,搞点WD-40从缝隙里喷点进去,按压个几十次基本就好了,不行就多来两趟。保证比你后换的轻触寿命长。原厂的开关接触点含银量远远比我们从市场上买的轻触开关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