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一个电脑无线网卡

楼主(2020-10-12):
今天用电脑时发现没有蓝牙选项了,打开设备管理器一看,我C,啥情况,怎么没识别到硬件

蓝牙是和无线网卡再一起的,于是拆网卡

蓝牙走的是USB通道,从百度找到的mini pcie的引脚定义图

分别测量了对地的二极体值,发现了异常,正常情况一般在0.5到0.8左右,这个脚怎么1.4了

然后跟着线路跑,在过孔的地方也测量了一下,还是一样

过孔到正面,经过电阻就到了芯片,于是对电阻进行了测量,测量发现和另一条线的电阻相差了很多

正常的电阻阻值

损坏的电阻阻值

由于17欧阻值比较小,又是数据的线路上,直接短接问题也不大

焊点太小了,烙铁头都碰不到,又把芯片的角打磨了,才顺利焊上,为了两条数据线的平衡,把另一条线上的电阻也短接了,然后装上电脑,顺利识别

网友:
高手。这第精细活都能修好……

网友:
我都坏了2块无线网卡了,就没想过自己修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笔记本网卡都能分析电路来修理,而且这么精细,还修好了。I服了U!

网友:
高手,这么细微的问题都能找出来,太厉害了。

网友:
大师羡慕啊,咱都不回搞这些。

网友:
高手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