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师傅有节电演示器的电路图求教

楼主(2020-10-12):
我在抖音上发现有一款“T800”型号的五功能(1、2温湿度、3电路健康提示、4有害气体报警、5节电)显示器,而且还有一个证明这个“T800”节电演示:在照明电路中未插“T800”电流0.61A,插上后电流0.41A,节电32.8%。
我想这个节电演示器的电路图是什么样的呢?特在此求教。
特上传“T800”型节电器和演示器的照片,为了消除广告嫌疑,特将商标等删除。

网友A:
插个电器节能?这个方向完全是属于智商充值类的。

网友B:
随便一个电阻并联在电流表上的效果差不多

网友C:
这个只针对电感式日光灯等感性负载。在交流电中并联电容,就可以减小电流,提高功率因数,但电表等计量的是有功功率,所以耗电还是一样的对白炽灯等阻性负载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个电器节能?这个方向完全是属于智商充值类的。

插上“T800”节能产品(上面的图)后,演示器(下面的图)上电流表原来显示0.61A,马上变成0.41AL ,说明这个“T800”节能产品的节能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一个电阻并联在电流表上的效果差不多

您的意思是插上去的“节能产品”仅仅是个普通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针对电感式日光灯等感性负载。在交流电中并联电容,就可以减小电流,提高功率因数,但电表等计量的是 ...

插上“T800”节能产品(上面的图)后,演示器(下面的图)上电流表原来显示0.61A,马上变成0.41AL ,应该说明这个“T800”节能产品的节能有效。您的意思节能产品的核心就是并联一个电容?OK有道理。那么演示器上的电流表测试的数据应该是有功功率,为什么当插上节能产品后,这个电流表即刻由原来的0.61A变成0.41A的呢?您的观点耗电还是一样的,这个显示的电流表数据不是实际耗电的电流?

网友:
智商检测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插上“T800”节能产品(上面的图)后,演示器(下面的图)上电流表原来显示0.61A,马上变成0.41AL ,应该 ...

只要不是电阻性负载,就有功率因数。
电感式日光灯,并联电容后,可以提高功率因数,降低线路电流,对电网有利,但是电表只计量有功功率,所以你该交多少电费,还是一样

视在功率:
电路中总电压的有效值u与电流的有效值的乘积叫做视在功率。S=UI,单位为VA(kVA)。
有功功率:
P=UIcosΦ,电感式日光灯功率因数cosΦ大约在0.4左右,并联电容后可以达到0.7---0.9左右,,你按这个代入公式计算一下就知道灯管的耗电功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是电阻性负载,就有功率因数。
电感式日光灯,并联电容后,可以提高功率因数,降低线路电流,对电网 ...

直接给感性负载并电容不就行了
直接用容量最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是电阻性负载,就有功率因数。
电感式日光灯,并联电容后,可以提高功率因数,降低线路电流,对电网 ...

我需要的是这个演示器的内部接线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的是这个演示器的内部接线是什么样的呢?

减小电流的核心就是一个无极性电容,至于这个电容,你放在T800里面,还是在插座上,还是在入户线那里都行。至于别的温度,空气报警等功能,有可能是真的采用了现成的显示模块,有可能是虚假的显示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小电流的核心就是一个无极性电容,至于这个电容,你放在T800里面,还是在插座上,还是在入户线那里都行 ...

“有可能是真的采用了现成的显示模块,有可能是虚假的显示芯片”?不会吧。首先不能怀疑他。看视频,当节能设备T800插进电路的瞬间电流表数值就下降了,这个应该不是虚假芯片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真的采用了现成的显示模块,有可能是虚假的显示芯片”?不会吧。首先不能怀疑他。看视频,当节 ...

我是说那个显示温度,湿度和监控的,这个有可能用的现成模块,有可能是虚假显示。
至于下图那个日光灯接的电压电流,这个肯定是真实的。如果电流不下降,那就神奇了!!
----感性负载,总电流滞后电压一个角度。并联电容后,电容器的电流将抵消一部分电感电流,从而使总电流减小,提高功率因数。提高功率因数,会使电源输入电流减小,不会使负载中的电流减小,所以电表计量是不会减少的!!

网友D:
减少的只是线路中的无功电流,只是对电力线路有一定的好处。而我们的计量电表只是计量有功功率,所以看着是电流减少了,但是实际上,电表计量的结果确不是改变。一个结果,不能减少电力公司收取的电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那个显示温度,湿度和监控的,这个有可能用的现成模块,有可能是虚假显示。
至于下图那个日光灯接的 ...

我可以用这个功率器判断吗?
功率器的淘宝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r1e20dnba3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少的只是线路中的无功电流,只是对电力线路有一定的好处。而我们的计量电表只是计量有功功率,所以看着是 ...

我可以用我买的功率器进行判断能否节能?
我的功率器是淘宝成品: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r1e20dnba3e
照片4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r1e20dnba3e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可以用我买的功率器进行判断能否节能?
我的功率器是淘宝成品: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 ...

这个也可以,不过有淘汰的电表来测试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可以,不过有淘汰的电表来测试更好

1、用淘汰的电表来测试更好?为什么?淘汰的电流表是指针式的吗?
2、我需要求援的是这个演示器的内部接线图是什么样的呢?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1、用淘汰的电表来测试更好?为什么?淘汰的电流表是指针式的吗?
2、我需要求援的是这个演示器的内部接 ...

因为淘汰的二手数字式电表价便宜,也更符合实际功率。
这个演示器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电感日光灯接线图,前面接了一个交流电压电流表。
如果你把这个双显表换成功率计,就可以看到电压,电流的变化,但是显示的功率是不会变的。
所以这些演示,都只会用电感负载,而不会用白炽灯等电阻性负载,也只会用这种双显的交流电压电流表,而不会用电表或者功率计来做显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