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功率计量插座

楼主(2020-10-12):
刚买了一个功率计量插座,常规做法,拆开看看

一颗牛屎

结束

不懂好坏,大家看看

网友:
好简单啊,论坛有很多拆解

网友A:
未拆的板上应该有另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拆的板上应该有另一个吧

另一面就是液晶屏了,应该没东西了,正面板子都很空

网友:
也买了一只,没拆开看,原来这么简单,明天打开看看。

网友:
好点的功率计都不会用牛屎芯片了

网友:
前面买了个9块9包邮的,现在还没有玩明白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B:
邦定芯片封装很圆,真的很漂亮,电路简洁,挺好。

网友:
好几十,这玩意值么

网友:
飞利浦刷头8只9!扳倒井白酒6瓶99!擦车巾3条6.8!颈椎按摩器12!澳洲奶粉39

网友:
这个和炬为的那个一模一样,应该都是公模!

网友:
圆圆的奥利给

网友:
唉~关键部分你不拆,杂知道行不行?

红标这里就是测量功率的地方,上边那些牛屎拍来做啥

网友:
电池板底面还有主控芯片啊,为什么不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邦定芯片封装很圆,真的很漂亮,电路简洁,挺好。

这个淘宝都有要一百多元的 里面电路十分简洁做工成本就值个几元左右   跟山寨的差不多

网友:
看来功率插座低价时代要来临,这结构跟定时插座有一拼,感觉在康铜丝另一面有单片机。

网友:
多少钱入手的啊?分享一下链接呗

楼主:
果然有很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