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耳塞里面的小孔堵了怎么清理?

楼主(2020-10-12):
我的老当益壮的MX500,十多年了一直兢兢业业,表现不俗。但是最近用放大镜观察,发现耳塞上面的小孔好多都堵塞了,这个不知道该怎么清理。想了好久也没想出好办法。直接捅吧,把脏东西都捅到耳塞里面去了。胶带也粘不住,那孔非常细小。吸吧也没有合适的方案,也怕把里里面的振膜吸坏了。请教大家该怎么清理?

网友:
1、用气吹来吸
2、用纸巾+酒精覆盖,然后擦拭
3、拆开来洗

网友:
能不能把耳塞浅浅的泡在溶液中同时大音量播放高音音频?不能太深,耳塞孔接触溶液就行了

网友:
软毛牙刷刷吧,别用酒精,那玩意一个不小心音圈就完蛋了,我曾经有个绝版索尼耳塞就这么挂了

网友:
我手机听筒网堵了我是用气泵配合篮球打气针清理的,至于怕掉里面我觉得你用手动吸锡器配合小口径硅胶管一类的一个孔一个孔吸比较靠谱。

网友:
不拆开很难的吧,

拆下来就好办了,
酒精里泡一泡就掉了吧

网友(2020-11-22):
吸锡器+细硅胶管,吸他

网友:
滴几滴酒精在无尘布上,耳机里正常音量播放动次打次,然后放无尘布上摩擦摩擦敲敲打打继续摩擦摩擦敲敲打打……
以上是我想像的有没有效等待验证。动作要轻柔切忌粗暴。

网友:
有种叫wd40的东西有的话可以优先试试,方法同上,注意控制用量

网友:
手机的听筒我是用水直接滴到网孔上,等个十几分钟后用皮老虎吸出来,效果很好。

网友(2020-12-24):
听说有人直接上嘴吸出一坨耳屎

网友:
我用洗涤剂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