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拆个易美佳定时插座(YiMJ S12)

楼主(2020-10-12):
前阵子买了个定时插座用来控制路由器定时重启,顺便一起拆开看看

连接片刮了刮应该是铜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东西有很多版本,旗舰版,普通版,等等,买来发现其实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就是价格。。

网友:
好多类似科德公版方案。几年前买的百年牌质量比科德好些,多了倒计时模式。

网友:
可惜没拆另一面看看。

网友A:
绿色的是充电电池还是超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是充电电池还是超级电容?

微型镍氢电池

网友:
其实现在的路由基本都可以直接在系统设置里设置定时重启的

网友:
断电重启,我也这样给光猫弄了一个
比路由器自带的软重启要好一些
毕竟有时软重启也不够给力

网友:
40毫安来说绝对足够小了

网友B:
相似的我买两个了,都是电池用两三年就没电了。液晶显示就显示不全了,要修还要换电池,我都扔掉了。

网友:
公牛新国标的GND-1电子定时器不错,自身功耗也非常低。我用在电热水器上(2000W)。一周7天每天最多可以设置20组开关时间段,然后每周循环。当然也可以把每天开关时段都设置成一样。也可以把其中几天不设置(比如每周固定有几天不在家,默认全天断电)。我设的是每天18点30分到19点30分电热水器通电,电热水器其他时间都是断电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似的我买两个了,都是电池用两三年就没电了。液晶显示就显示不全了,要修还要换电池,我都扔掉了。 ...

电池坏了好弄啊,这么大空间,随便塞个镍氢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似的我买两个了,都是电池用两三年就没电了。液晶显示就显示不全了,要修还要换电池,我都扔掉了。 ...

焊接个七号电池或者七号镍氢电池上去不就行了?

网友(2022-08-18):
拆解太不专业了,另一面 也没拆看看使用什么芯片的

网友(2023-01-25):
想看看控制芯片是不是牛屎,结果还没有。

网友:
以前我也买过,用来控制路由器定时开关。

网友:
易美佳定时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接个七号电池或者七号镍氢电池上去不就行了?

以前的外壳上有电池位,可以直接换1.5v干电池,可以用好多年。现在的都电池集成在电路板上,没电了如果不懂一点电子维修技术的以为坏了就给扔了。
另外,既然是镍氢可充电池,是不是经常插电,会自动充电 呀??

网友:
中文按键好操作,老人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