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100-200价位的电钻

楼主(2020-10-12):
家用。耐用的。

网友:
这价位,东成吧。

网友:
东城不二之选 用的多是有道理的 维修便宜 配件好买

网友:
东成,大有小强,这些平常都有好价

网友:
东城不二之选

网友:
我410买了个博世的冲击钻,570W的,自己配了个22的过墙钻头,还凑合用,如果让我重新选,我会毫不犹豫选电锤

网友:
如果不钻墙,我觉得我买的美耐特电钻不错,23N+1电钻档,可以拧螺丝,可以当电钻,插电款很方便,我买时83,现在已经涨价到120多了。如果打墙的话,那可以买东成啥的,但说实话,感觉这品牌里面一两百的产品也没那么皮实

网友A:
图便宜东成,上档次就是大有,不差钱就是博世GBM6RE GBM10RE  GBM13R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便宜东成,上档次就是大有,不差钱就是博世GBM6RE GBM10RE  GBM13RE

不差钱,当然是买泛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当然是买泛音

拆开博世手电钻,对里面了解一下,就知道博世手电钻好不好

网友:
博世gbm系列才是明智之选

网友:
推荐的还不错,这个11.11买个手电钻,拧螺丝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博世手电钻,对里面了解一下,就知道博世手电钻好不好

评测上几个进口产品同类对比,博世一般都是倒数排名的,别告诉我老外买的也是杭州博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