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铅酸蓄电池动力儿童电动车改锂电池和电子过流过载保护器

楼主(2020-10-12):
家里的儿童电动车坏了有段时间了,还是铅酸蓄电池过放电补电不及时损坏,还有堵转保护开关也坏了。铅酸蓄电池笨重不耐用补电慢而且易过放损坏,不打算再换蓄电池了。刚好手上有块12.6V9AH的锂电池组,最近也搞了几块电机启动堵转过载保护板,趁国庆假期把儿童电动车改成了锂电池电源。

童车原配的堵转保护开关,很容易损坏,堵转过几次就无法复位了,这次更换成自己捣鼓的电子过流过载保护器。

用18节1500maH聚合物锂电池组装的12.6V9AH电池组,充满电可供童车使用40分钟吧。

直流有刷电机启动堵转过载保护板,自动限制电机启动时的电流和电机堵转或过载时的电流,防止电机电源线和电池组等过流损坏。

童车过流过载保护器全貌。 改装非常简单,两个金属片接童车的电源线,3孔插头接锂电池组电源插口,不 影响原来的遥控板功能。多余几块过流保护器可转让,已挂在闲鱼上。

接好保护板和电池组

漫步在晚间的乡间小路上

网友A:
干了我一直想干的事。我的是遥控车。

网友B:
朋友的童车也是电池不行了,铅酸电瓶老化,我拆了个牧田的12V动力电池给他塞进去了,好像电池比车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了我一直想干的事。我的是遥控车。

是遥控和自驾两用童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的童车也是电池不行了,铅酸电瓶老化,我拆了个牧田的12V动力电池给他塞进去了,好像电池比车贵了 ...

闲置利用嘛,有条件的买成品锂电池组也可以,想要的就是体验好

网友:
我放12AH电动车电池

网友C:
不耐用?搞块12v的电动车改成6v的…可以让娃玩到不想玩…我改了一块,可以跑2公里左右…

网友:
我直接 放了一块 旧电动车上 换下来都 20ah都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耐用?搞块12v的电动车改成6v的…可以让娃玩到不想玩…我改了一块,可以跑2公里左右… ...

相对来说的,一般童车的原配电瓶确实是不耐用,所以你不也才自己更换电瓶嘛

网友D:
我家孩子的我直接改了磷酸铁32650,现在电量杠杠的,两个月不充电也不怕电池死

网友E:
电池没坏,轮子先磨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孩子的我直接改了磷酸铁32650,现在电量杠杠的,两个月不充电也不怕电池死 ...

本贴也是此意,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没坏,轮子先磨坏。

锂电池是给力,不过也不用担心,想要那个配件都可以在X宝找到

网友F:
锂电池比较不安全把 我是直接买了个12V的铁锂电池换上去。可以跑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电池比较不安全把 我是直接买了个12V的铁锂电池换上去。可以跑好久

锂电池都商用几十年了,安全系数还是挺高的,只要不暴力撞击不充爆电池就冇问题

网友:
我家的是6V电瓶,用8个2000的18650两串4并,好久不用充电

网友G:
干了我一直想干的事。电动车可以么,哈哈,我的是电动车6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干了我一直想干的事。电动车可以么,哈哈,我的是电动车60V的

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有想法就行动啊,别只说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孩子的我直接改了磷酸铁32650,现在电量杠杠的,两个月不充电也不怕电池死 ...

我还将脚踏电门换成了手电钻的变速开关,很带劲

网友(2020-12-21):
咸鱼链接发一下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