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下,格兰仕机械式的微波炉,旋钮的拨盘要如何拆下来?

楼主(2020-10-12):
如题,经过仔细挨个测试就是定时器坏了.买的新定时器也到了.
请问如何才能拆下来旋钮?
格兰仕的机器,固定定时器的螺丝都在旋钮下面,不先拆下来旋钮就无法更换定时器.求指点.谢谢

网友:
大力出奇迹,使劲,至少我是这么干拆下来的。对了,不是光用手,我是上了老虎钳子,当然了,钳子夹的时候垫点东西,别夹坏了。

网友:
1楼回答正确,敬请参照执行

网友A:
两把一字螺丝刀对向插进去往外撬就可以了。

网友:
旋钮包布,使劲就能下来,平口螺丝刀很好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把一字螺丝刀对向插进去往外撬就可以了。

但是螺丝刀插进去好像插不到底,再继续使劲面板塑料被撑开一点才能插进去.再使劲撬总怕塑料裂了,又拔出来了.具体应该怎么撬?已经没有更小规格的螺丝刀了.用的平时拧m3螺丝那种小一字螺丝刀.

网友:
4楼是正解。使点力,这种塑料不是回料,没事。

网友:
拔下来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螺丝刀插进去好像插不到底,再继续使劲面板塑料被撑开一点才能插进去.再使劲撬总怕塑料裂了,又拔出来了 ...

怕撬坏就拆开从里面卸下螺丝,然后从里面面撬定时器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撬坏就拆开从里面卸下螺丝,然后从里面面撬定时器很容易!!!

额.螺丝怎么从里面拆?
观察了一下感觉无处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螺丝怎么从里面拆?
观察了一下感觉无处下手

拆开外壳,里面有固定面板和定时器的螺丝,卸掉固定定时器的螺丝就可以用螺丝刀把定时器撬下来了,前面的塑料旋钮自然就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外壳,里面有固定面板和定时器的螺丝,卸掉固定定时器的螺丝就可以用螺丝刀把定时器撬下来了,前面的 ...

不拆下来塑料旋钮怎么拆螺丝?
螺丝从旋钮下方拧的,背面怎么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拆下来塑料旋钮怎么拆螺丝?
螺丝从旋钮下方拧的,背面怎么拆?

格兰仕所有机械定时器都是一样的,都是从背后固定的!!!

网友:
拔下来的。后面的主体才是用螺丝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