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因为开不了机,拆个十年前买的照相机 - 索尼H20

楼主(2020-10-12):
拆机前的样子,

闪光灯下还有两个螺丝,

拆开后的样子,

卸掉这个螺丝,闪光灯微微按下就可以拿下来了,注意上面有个排线与主板连着,

写下来的样子,

撬开右边的排线卡槽,卸下镜头组件,

镜头组件,

卸掉底下两个螺丝和左边的排线,注意反面上面还有电源的排线,

拿下来的主板,

怀疑这个坏了,保险电阻都好的,按开机键绿灯闪一下,

没修好前先放这里了,拆机结束。

网友:
估计是排线时间长了断裂,不过网上有类似的大变焦旧相机,缺点不知道镜头有没有进灰,实体店地摊面交可以看下取景确认下进灰。

网友:
那一坨 emmm 白 绿 蓝 混起来的东西是啥???

网友:
号称蔡司镜头。

网友A:
楼主修好了么,有个同款也是这个月无法开机,想自拆修看看,严丝合缝,没打开成功,怕大力出奇迹,方便私信加v探讨下么,打开顺序,镜头前盖或屏幕后盖等等,多谢

网友(2021-06-22):
今天朋友送了台 刚开机然后就自动关机,之后问题就是同楼主一样的了,找到问题了 百分百通病,修好了 在散热膏下面电容被腐蚀了, 拆掉就ok了

网友B:
就是这个电容

网友(2021-11-20):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电容

请问有那颗出问题电容的照片么?

网友(2022-04-09):
第三图片怎么拆下来?

网友:
有些问题貌似都是通病啊!

网友:
很多都是通病吧,如果知道了,就容易解决了。少走很多弯路,节省时间啊。

网友B:
不知道之前为什么图片没有上传成功  就是这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么,有个同款也是这个月无法开机,想自拆修看看,严丝合缝,没打开成功,怕大力出奇迹,方便私信 ...

你的修好了,我家的今天也被小孩搞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之前为什么图片没有上传成功  就是这个电容

我也有一台这款相机,镜头收不回去开不了机,

网友(2022-12-11):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这款相机,镜头收不回去开不了机,

你好,我的也是同样的原因,拿出三年没用的相机今天充了电,开机拍了五分钟左右镜头都没收回去就黑屏了,在充电页开不开机了。请问你后来修好了吗?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往回装的时候应该很麻烦。求成功。

网友(2024-01-19):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之前为什么图片没有上传成功  就是这个电容

我测试了下是旁边的电容短路了。两个电容都拆下来以后能开机。但是无图像是黑屏状态。能读取内存卡。估计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