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台(RIKER)瑞克850D+热风枪

楼主(2020-10-12):
             家里有几台旧手机,拿去换不锈钢盆好像又不划算,唯一能用的就是手机的储存颗粒。手上又没有风枪,然后就收了一台便宜货。什么快克啊,安泰信的,太贵了,自己又没玩过风枪,还是买个便宜的折腾吧。

        没错,就是这货,我想不到的是这风枪居然那么大

        屁股后面写着4A的保险管,实际功率还没测。可调温度100~450,风量未知

        卸掉两侧螺丝,居然有隔音棉。。。螺丝好紧,估计没拆过

       怪不得那么大,里面的泵占了那么大空间我看中的是它便宜又有实际和设定温度(其实我以为有一个是风量显示)

       侧面看。这个小小的变压器,也够用了,毕竟只是供电控制。线还扎得蛮好的

       这个泵居然还有缓冲垫,这个必须好评

       空荡荡的板。这个不好评价,毕竟能稳定控温。

       热缩管居然没吹吹,这个差评。做风枪的难道还没风枪用?

       这个不知道干嘛用的芯片,楼下大神说说

       应该是场效应管吧???BT137   600E

       为什么在这个面焊个二极管呢?返修还是设计时候出错补锅?

        风枪里面的发热芯,磁芯的。比风筒的好,还有个像纸筒一样的,没拍下来。热风管是不锈钢的,但是高温下还是氧化了

        装回去,开始累积经验了。烙铁还是高频的爽

网友A:
BT137-600E可控硅,我撸了台旧货玩玩

网友B:
想问一下快克847这类涡轮风机的好不好用?能不能吹主板南桥bga,换cpu插座?

网友C:
谢谢分享。。。。。泵式的,噪音大些,体积也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快克847这类涡轮风机的好不好用?能不能吹主板南桥bga,换cpu插座? ...

我才刚买,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137-600E可控硅,我撸了台旧货玩玩

谢谢科普,我电子水平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泵式的,噪音大些,体积也大些。。。。

这个倒是不吵,只是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不吵,只是太大了

858之类的最轻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不吵,只是太大了

我有90瓦和150瓦的高频烙铁,确实爽。偶尔用用936和T12。

网友D:
这货多少钱到手?便宜里面的好做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多少钱到手?便宜里面的好做工了

135:lol:太贵的折腾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几何。。。。。?

135,数码管有一个暗了

网友F:
是好的吗?135还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快克847这类涡轮风机的好不好用?能不能吹主板南桥bga,换cpu插座? ...

这两种 必须要有预热台 整体预热。  局部加热造成的热涨冷缩 ,会很大几率导致焊接失败。即使成功 寿命也不长 ,极易脱焊,造成返修。

网友H:
花花牛从咸鱼上收的?成色不错啊,气泵的

小风扇的风枪都要八九十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两种 必须要有预热台 整体预热。  局部加热造成的热涨冷缩 ,会很大几率导致焊接失败。即使成功 寿命也 ...

我有快克853预热台,配合858风枪换过南桥,但是858风枪是螺旋风咀,上不了bga专用风嘴,只有直风型风枪850,847才能上,而且858风量偏少。看上了快克847,希望用过的朋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花花牛从咸鱼上收的?成色不错啊,气泵的

小风扇的风枪都要八九十

气泵型风枪压力大,但风量小,也比较笨重,噪音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好的吗?135还可以

好的。。。坏的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快克853预热台,配合858风枪换过南桥,但是858风枪是螺旋风咀,上不了bga专用风嘴,只有直风型风枪850 ...

哈哈 可以试试手持式数显热风筒  做电脑主板类BGA  还是BGA台靠谱 可以设置温度曲线 成功率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