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索尼CD机随身听D-245(补充)

楼主(2020-10-12):
一周不拆东西手痒。昨天又收了2个cd机,1个10元,2个15。之前也看到,成色不好,没收。这次心血来潮,收了。摊主还有2个缺电池盖,成色更差,没要。不能通电,必须先拆。蜈蚣多,不查了。自己百度
傍晚,眼黑,这是上集。

网友:
现在几乎都没人用光碟了。最可能用的就是车上,现在也是U盘的多

网友:
谢谢分享。。。。当年的土豪装备。。。。。

网友A:
我关心的是最后修复结果如何

网友B:
想不到索尼CD机居然那么低价卖出了,不过用料还算是勉强合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关心的是最后修复结果如何

明天吧,天黑了看不清小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不到索尼CD机居然那么低价卖出了,不过用料还算是勉强合格了 ...

看在啥场地,网上不可能10元。坏的也要30,50。地摊上10元,20元看成色,要是这个是好的,我摆摊卖70。

网友:
当年高级货,可望不可及!

网友:
等下集和续集

网友:
当年都是土豪用的东西,但是看着都流口水。一般有个磁带机就不错了

网友C:
有个一样的,比这个成色好,开机就是读不出来碟片。

网友:
这玩意工作电流才80MA~~挺佩服的

网友D:
213c的光头 恐怕到现在已经老化的不能再读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一样的,比这个成色好,开机就是读不出来碟片。

今早试机,一样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3c的光头 恐怕到现在已经老化的不能再读盘了吧

侧面写KSM331C,正面写KSS331C。

楼主:
下集。功率调大些(电阻由1.5K调到1.2K),盘会一直转,光头一直上下聚焦,一直显示00,不显示‘NO disc′。若反向调到1.6K,放盘开机,光头上下3次,爽快显示NOdisc,跟没放盘似的。
回想,我也没弄错啥。可能光头老化/内有灰,或电路板坏,超出自己能力了。白清洗了。又多件垃圾。

楼主:
看这能用否,这次是不是先不洗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侧面写KSM331C,正面写KSS331C。

这个型号的光头是从台机CD VCD上演变过来的 原型号213系列 体积缩小了 但光头物镜部分没有变化 331A系列甚至用一段时间物镜就塌了 你想想这有多久了 再说索尼普通型号的光头也不是很耐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这能用否,这次是不是先不洗刷

这机器的光头型号是DAX-10或者11 更不耐用 十台里能有九台半都是光头老化 我建议你拆都不用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的光头型号是DAX-10或者11 更不耐用 十台里能有九台半都是光头老化 我建议你拆都不用拆了 ...

你似乎有研究。另一个确实是DAX-11头。
请教:物镜凹陷后,机器不是有上下聚焦,伺服么?怎么会聚焦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