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声巨响AC2100被雷击,电源短路修复,求问代替型号

楼主(2020-10-12):
一个雷雨交加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天空传来一声巨响,路由器挂了。经过检查两颗电源ic短路,应该是电源适配器被击穿短路烧坏电源IC,拆掉电源IC短路解决,现在不知道电源ic的型号,求问大佬!

短路的电源IC,丝印为J78WE,网上有的为J78XF,在网上没有找到同型号或手册,求问用什么代替。

WAN口电阻有被烧痕迹

还是太年轻,短路IC没拆直接上电把WAN口走线烧了,这个可以通过刷固件改变WAN口解决,也可以飞线,但是看不见走线了.....

求问那个DC6脚IC全称或代替型号

网友:
你这什么楼 这么容易招雷哦,该上楼顶检查防雷带了

网友:
难道网线经过楼房的外墙?明线?

网友:
知道电感处电压直接用DC-DC板子代替 这样不要去考虑原IC型号

网友:
这种情况下,一般主控也难幸免。

网友:
为AC2100默哀3分钟!

网友:
一般主芯片已经没救了。。。

先把电源芯片拆了看短路不。。。我觉得已经可以报废了。。。

网友A:
基本上到了主板的电源IC挂了那么主控也没了    要是只是电源挂了没到主板可能还活着  换个电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到了主板的电源IC挂了那么主控也没了    要是只是电源挂了没到主板可能还活着  换个电源就行
...

现在就是想通电试试看还有救没,不知道ic型号

网友B:
这种SOT23-6通用性很强,你分析引脚后找对应的更换就是。就GND VCC OUT EN FB 软起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SOT23-6通用性很强,你分析引脚后找对应的更换就是。就GND VCC OUT EN FB 软起可以忽略。 ...

好的,我试试,这是dcdc还是mos管啊

网友:
不要折腾了,大概率CPU也被烧坏了,先外部加个电压看看能不能启动,电压不要过高,不然就算好的也坏了,如果不能启动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
我也觉得不用折腾了,路由器又不贵....

网友:
大概率核心CPU也烧了

网友:
后级电容接3.3V试机,不能再上5V,还不行默哀三分钟礼毕

网友C:
还是装光纤入户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装光纤入户安全

以前公司走网线进各办公室,一到雷雨季节就特么紧张,后来换成光纤,网线通过埋墙里进各办公室,安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