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糊弄人的施工指示灯

楼主(2020-10-12):
某天去遛弯,看垃圾桶旁有两个丢弃的施工指示灯
秉承不浪费的精神捡回来了,想改个夜灯或者闪光灯啥的

昨天拆开看了下,又刷新了我对太阳能充电的认知
顶部一块小太阳能电池板
拆开里面的线断了,看来是遭到强力损坏

一节电池一个开关一个pcba

PCBA边角也损坏了

电池板看看

外接电源好像充不了电

但是可以闪灯

手绘下电路图

假如开关闭合的话白天光照才能充电,但是白天也要闪灯耗电
那么白天要打开开关,打开的话却无法给电池充电
而且如果开关是一直闭合的话,碰到阴雨天那就一直消耗电池电,最终电池要被饿死
所以这个设计里太阳能电池好像作用不大

大家看下怎么修改比较合理?

网友:
这样都随随便便捡到好货了,羡慕死了

网友A:
不糊弄。楼主有一点没清楚:这个白天不闪,光线不足才闪。我见过,拧开没细看,因为是摊主的,我没付钱。要2元,买个作停车警示也不错。看R1有异,感光?

网友B:
闪灯的平均电流远小于充电电流。。。芯片有保护电压的

这个主要是下雨就不闪了。。。
比较危险的路段就用闪光棒就行了,一晚上三节电池。如果周期长,也能用充电的。。。就是每天要换。。。
也见过用电瓶车电池的,可以弄一周换。。。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不是达西文设计的吗?上次他设计的太阳能手电,白天有阳光照射时,手电能点亮,晚上无光线照射,手电不亮。。。。。

网友:
好像是镍镉电池不怕过放电,通常买来的镍镉电池是没有电的。不过记忆效应是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糊弄。楼主有一点没清楚:这个白天不闪,光线不足才闪。我见过,拧开没细看,因为是摊主的,我没付钱。要 ...

都不需要感光元器件了,通过太阳能板控制了·有充电电流就不会亮。光线不足,没有充电电流以后就会自动开启灯光

网友:
马路中间隔离栏上面那扁的,金黄色的灯,里边啥结构,看着好像有光照就闪几下

网友E:
LZ的思路有问题,为什么太阳能电池就一定要给电池充电???
它不能是一个环境光亮度检测器?????????如果直接上光敏怎么能够忽悠人了???

网友F:
好奇为啥可调电源要穿个棉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不需要感光元器件了,通过太阳能板控制了·有充电电流就不会亮。光线不足,没有充电电流以后就会自动开 ...

哦噢,更合理。都这么高级。
楼主断开板子看看闪光不?

网友G:
楼主应该是误会厂家了,
这颗芯片我折腾过,有电压监测的,白天不闪灯,晚上闪灯,除非太阳能板断开或者光线不足

网友:
镍镉电池 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奇为啥可调电源要穿个棉袄呢?

主要是怕进灰,外面套个套子保护让它多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应该是误会厂家了,
这颗芯片我折腾过,有电压监测的,白天不闪灯,晚上闪灯,除非太阳能板断开或者光 ...

看来的确是这样的,充电的时候不闪灯
晚上或者光线不足的时候才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不需要感光元器件了,通过太阳能板控制了·有充电电流就不会亮。光线不足,没有充电电流以后就会自动开 ...

确实是这样的原理,我自己找了个7号电池替代太阳能,一接上灯没反应,但是断开的话灯就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灯的平均电流远小于充电电流。。。芯片有保护电压的

这个主要是下雨就不闪了。。。

开始我也这么想
后来看了其他回复加上我自己的实验,发现这个控制芯片检测到太阳能电池能充电就不闪灯
晚上或者太阳能电池不能充电才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不是达西文设计的吗?上次他设计的太阳能手电,白天有阳光照射时,手电能点亮,晚上无光线照 ...

达西文,这名字好熟悉,一时还想不起来他是哪里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思路有问题,为什么太阳能电池就一定要给电池充电???
它不能是一个环境光亮度检测器??????? ...

用光敏的话如果晚上有路灯或者车灯的话它不工作,这样的话不能起到提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