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NI-T ut61系列升级版即将发布?

楼主(2020-10-12):
https://www.uni-trend.com.cn/upl ... 201010041727919.pdf

本来是下载ut61e的说明书,官网ut61e页面下三个说明书链接,都是带+号的

ut61e+还是系列里最高的22000计数,总算有了自动关机和背光

4节1.5v电池,好奇会是什么方案芯片(从22000字数判断可能还是es系列)

功能一览,有了低通滤波(昨天还在坛友的帖子里说ut61e不能测变频器),ac档变成了ac+dc测量功能

准确度基本没大的变化(红框里比之前略有提高)

说明书其它内容还没仔细看。

感觉新版外观不是很好看,异形按钮有点像特安斯

ut15b pro和ut17b pro整体造型还算规矩,相对好看些。

优利德以后的造型会不会大部分延续这种风格?——众仪已经跟风这种造型(优利德也跟风众仪出过几款反显表)

网友:
看起来不错。看看谁吃螃蟹拆机吧

网友A:
国产已经好多年没有经典表面世了!61E+我看功能但是改进了许多!可以说很全面!就是不知道性能如何

优利德最新升级款UT61E+拆机测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323

网友:
新版本看来改进了不少

网友:
看功能不错,但不喜欢这个造型。

网友B:
我关心的是61B D改进后用的什么主控改进后精度和速度是否有所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关心的是61B D改进后用的什么主控改进后精度和速度是否有所提高 ...

粗看一眼,其精度几乎没啥变化,主控估计变化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已经好多年没有经典表面世了!61E+我看功能但是改进了许多!可以说很全面!就是不知道性能如何 ...

其实近年还是有不错的表的,我觉得近两年优利得明显进步,ut210e,136+,都算是不错的。我反而觉得61e不能算经典,那个lpf修改的弊大于利

网友C:
看图片UT61E+有三级管测试功能?

网友D:
如果主控芯片不变,其它改进哈,那没什么意思,换汤不换药!一个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主控芯片不变,其它改进哈,那没什么意思,换汤不换药!一个鸟样

有这种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UT61E+有三级管测试功能?

61E+比61e功能增加了很多功能,算是比较全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主控芯片不变,其它改进哈,那没什么意思,换汤不换药!一个鸟样

不能一概而论,芯片的应用水平和外围还是要看仪表厂家的水准的。当年同样fs9721福禄克f15b和很多国内厂家的差距就是很明显的,所以改进的余地很大,而dtm0660这类芯片的弹性更大,有更大的改进空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能一概而论,芯片的应用水平和外围还是要看仪表厂家的水准的。当年同样fs9721福禄克f15b和很多国内厂家 ...

只是有些功能没用上而已,比如86E和61E对比,同样的芯片,86E有背光,有锁屏,61E没得,但61E有去皮,86E没得,这也是功能上变动,同一芯片都具备这些功能的,这就是厂家没有把芯片功能全部发挥出来而已,也就叫留一手,后面来挤牙膏!你再怎么改,精度和稳定性始终是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是有些功能没用上而已,比如86E和61E对比,同样的芯片,86E有背光,有锁屏,61E没得,但61E有去皮,86E ...

你说的不叫改进。
我说的改进不只是看功能,更是要看电路。
即使是不比福禄克只比86e对比61e,61e的电路设计也比86e好不少,只是这些电路差异不像功能差异那么容易看出来而已

网友:
新的外观真丑

网友:
我也认为新的外观有点丑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不叫改进。
我说的改进不只是看功能,更是要看电路。
即使是不比福禄克只比86e对比61e,61e的电路 ...

应楼主之邀简单聊聊,管中窥豹,不当之处请各位不吝斧正。
用fs9721-lp3来说是个不错的例子。福禄克用这个方案做了15/17b,对它的评价基本上就是下面几条
○中国市场的廉价产品
○速度慢
○安全性不错
○稳定性不错
同样方案的有胜利vc86和优利得ut60,还有个号称pk福禄克的菲斯泰克163。比较这些产品可以发现即便是所谓中国市场的廉价产品也比国内的类似产品价格高很多。打开看板子,如果只看到福禄克用了两颗大保险,那就是太小看它了,15/17b真正体现出来了就算是用一样的核心方案福禄克也能做得比国内厂家好,布线首先要符合安规要求,还要满足散热要求,要有良好的可靠性,要能把芯片的性能发挥出来……,胜利有反映长期可靠性不佳,有人认为是pcb工艺没沉金,其实根本原因在于胜利转盘电路设计问题,这是胜利很多表的通病,一直不见改进,而优利得布线混乱,同样的方案,用15/17b我敢量600v,但用国产我只敢量220v,这就是差距。有人觉得福禄克只是做工好,其实这整齐的板子本身就是布线的功力,手持万用表不是啥高技术门槛的东西,但就是一样的方案不一样的产品才能体现出技术能力的差异,还有态度的差异。17b的电路可以找到,里面有几个元件的功能我也曾不明白,有的甚至用了几年才想明白,大言不惭的讲我不觉得这是自己水平不行,而是觉得人家设计的好。因为有了对比,15/17b给我的启发比之前看了好多年好多款的福禄克产品都多,看到那些对15/17b不以为然的,我的感觉是你们看懂人家的设计了吗,你能做到差不多吗?
有人觉得方案不变就没实质的改进,我的看法正相反,很多表用的方案已经足够好,但需要改进的还有很多。方案可以买到,产品开发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做出来。近两年看到优利得在更新产品线出来了不少不错的表,不知别人看到后什么感觉,我倒是觉得进步明显,围绕dtm0660出来很多产品,pcb布局明显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楼主之邀简单聊聊,管中窥豹,不当之处请各位不吝斧正。
用fs9721-lp3来说是个不错的例子。福禄克用这 ...

支持,说的很中肯

网友:
双十一前能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