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咸鱼买了个废盘,扫了一下坏道,三分之一红色!

楼主(2020-10-12):
买个20G小盘打算装黑群晖二合一系统,到手格式化时电脑卡死,心里顿时就拔凉拔凉的,扫了一下坏道,三分之一红色!卖家说是好的,真无语,自认倒霉(20元),这个主控即使换了颗粒也没工具开卡!

网友A:
好奇葩的盘,同一块板子,既有BGA的颗粒,也有TSOP的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葩的盘,同一块板子,既有BGA的颗粒,也有TSOP的颗粒。

ID相同,两片8G,一片4G,“羊村村长”似乎在老站发过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葩的盘,同一块板子,既有BGA的颗粒,也有TSOP的颗粒。

确实奇葩,咸鱼这样20G的盘我看见好几个

网友B:
固态扫个屁的坏道又不是机械

网友C:
只能再挂回闲鱼试试了,不行继续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扫个屁的坏道又不是机械

那我自己好的扫出一片绿?这个坏的扫出三分之一红呢?坏道只是一个名称,肯定是有问题,无法格式化无法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再挂回闲鱼试试了,不行继续出手

恶性循环,到我这就是自终点了。

网友:
想办法知道是那个片子的事,拆了它。。再看看。。。。

网友:
硬盘买二手的,真的差这个钱吗?

网友:
一块钱1g,不便宜了

网友:
这个主控是有工具的啊

网友:
闲鱼的水最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自己好的扫出一片绿?这个坏的扫出三分之一红呢?坏道只是一个名称,肯定是有问题,无法格式化无法分 ...

扫坏道对固态意义不大,你可以先做一次secure erase再扫看看。固态盘用久了掉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葩的盘,同一块板子,既有BGA的颗粒,也有TSOP的颗粒。

闪迪msata这样的就很多

网友:
我有一模一样的1块,从Acer本子里面拆下来的,20G容量,速度很慢,读160M,那个TSOP是4G,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都愣了。

网友:
应该是封装方式不同而已,里面的核心硅片相似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