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原装 DELL 服务器拆机 博通BCM5709C 双网口千兆网卡 0G218C

楼主(2020-10-12):
原装 DELL 服务器拆机 博通BCM5709C 双网口千兆网卡 0G218C   35元一张 数量不多 需要的老铁 赶紧来

淘宝店铺:二手服务器批发a (去淘宝联系客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6589535019

4.0幅治这行话€BWxschQfGRW€打開

网友:
请问家用台式机可用吗?

网友A:
支持win7或10  64位系统吗

网友:
这个能插minipcie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win7或10  64位系统吗

win7支持的

网友:
软路由可用吗

网友B:
这个是矮挡板吗?

网友:
有四口软路由能用的网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win7或10  64位系统吗

应该可以吧,我有一个4网口的win10 win7都可以

网友:
我有块这个卡,常规XP\7\8\10肯定没问题,软路由OP没问题,爱快也没问题。
最大问题就是这个卡是PCI-E X4的,说长不长说短不短,PCI-E X16插个这个卡浪费端口,X1转X16转接卡又太拖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矮挡板吗?

这个是高档板

楼主:
数量不多 仅剩几张 有需要的抓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