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CL3688手机座充拆解

楼主(2020-10-12):
很久以前的一个手机充电器,今天翻出来了,好像没啥地方用了,没事干拆开看看。全貌
5.4v500ma

5.4V500ma

5.4V500ma

正面
卡扣式的,拆不开,一锤子下去……

整流滤波,黑色的是包着热缩管的保险管,tny266p
输出部分,tl431,稳压二极管
反面

座充正面,下面一半是手机直接坐上面,上面一半估计是手机拆开直接冲电池?

反面四颗螺丝,垫片没了
拆开后盖
输入部分就是两坨锡出来,下边是左负右正的输出
座充固定的两颗螺丝拆掉,电路板翻过来
lm393,ST 94A505是啥

网友A:
当年给山寨断粮的品牌
那板子也是那ps画的吧

网友:
座充板子看样子不错,改18650充电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给山寨断粮的品牌
那板子也是那ps画的吧

至少比航模无刷驱动板的耐用,能过几安培峰值电流。我网购过两三个3到6伏特殊款,低压拆机航模无刷电调,充电宝测试的时候烧断无刷电调走线,电机只抖动几下不动了,飞线铜丝加粗走线把充电宝烧断输出,干脆改成锂电池供电,结果在启动电机的时候烧无刷电调功率管部分,才想到要加保护板和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