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荞麦皮作品:得伟20v电动马桶疏通器仅需10元

楼主(2020-10-13):
近日发现带存水弯的蹲便器堵了,使用马桶吸疏通也没有效果,就去翻出以前买的手摇式管道疏通器,结果手摇的死活进不去s弯的最后一段,其实以前就用这东西通过马桶,发现这东西太长太软了,没办法让它通过s弯,用来疏通pvc做的s弯还是可以的,但是疏通马桶就死活不进。没办法,只能发动脑筋,长了自然就软,那就切短了,手动太累,那就电动,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东西!
还别说,真的好用,三两下就进去了!

先看看前世的样子吧!

再看看今生

哈哈!没错吧,这就是得伟20v电动马桶疏通器,其实一分钱都没有花,都是现成的东西,改一下就ok!

切断后的弹簧长度是80cm,疏通马桶就够了!
如果想要疏通那些比较长的下水管还是不够的,最后改好是下面这样!

断口这里拧上一颗比较紧的自攻镙丝,然后切断镙丝冒,打磨一下露出的螺纹到合适直径,让用来接加长的弹簧可以随意安装拆卸即可!

网友:
如果不是专业疏通厕所的,真的不需要折腾这个。

网友:
连马桶疏通都有电动了,厉害厉害

网友:
不错,思路很好

网友:
上当我还以为整套10元

网友:
电动搅屎棍。

网友:
我之前也这么干过,直接把手摇柄剪断上电钻,控制好速度和扭力,比手动的轻松多了。

网友A:
买有3米的,没用过。你这个小心弹簧脱到马桶里永远出不来。另外马桶有前弯后弯,下水道一般有防臭设计,觉得2米更合适,0.8太短

网友:
我用的是虾牌

网友:
本来就有电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有3米的,没用过。你这个小心弹簧脱到马桶里永远出不来。另外马桶有前弯后弯,下水道一般有防臭设计,觉 ...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0.8米对于马桶的s弯来说绰绰有余,2米长度是用来通下水管的

网友B:
会不会扭力太大甩出来

网友:
德伟就太腐败了,感觉24块的米霍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扭力太大甩出来

你不说我还真的忘记了,上电动长得就会乱甩,现在切短了就安逸了!

网友C:
我家换房换的一楼三居室,马桶容易堵,一年半时间,堵了三四次吧,其实不是马桶堵,是底下的下水道容易堵,所以我买了2+2+3共三根12mm的疏通簧,配合我的博世18v电钻,自己疏通了好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换房换的一楼三居室,马桶容易堵,一年半时间,堵了三四次吧,其实不是马桶堵,是底下的下水道容易堵, ...

一楼最怕管子堵了,我以前老房子是铸铁下水管,我住二楼都遭过罪!你这种频繁堵的情况需要加粗弹簧,或者想办法给弹簧前段某个部位膨大加粗,通出大的洞眼才不容易堵!

网友D:
我出20元把你的疏通器出给我(全套)  虽然我有791加十米下水道疏通器

网友:
早就有了,家里备了几根了,一根进去不够长还可以继续延长,虾牌干这个活足够了。

网友:
铸铁管的要除垢剂去融解掉内壁沉积的水垢才行,不然当时疏通了,过一段时间又会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出20元把你的疏通器出给我(全套)  虽然我有791加十米下水道疏通器

一点点钱,就不要钱了,赶紧来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