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四驱玩具电动汽车电池扩容一法(充电宝法)

楼主(2020-10-13):
        儿子的四驱玩具电动汽车,遥控款,很普通的。

        三岁的儿子喊着“爸爸,修修。爸爸,修修。”我明白儿子的意思,是说他的宝贝车子又没电了。昨晚刚刚冲了12小时,满电,今天放学回家给他玩了不到10分钟,又没电了。看来电池又在跟我和儿子作对了。

        我也检查了手柄,手柄里是松下的5号的充电电池,电量充足,反应灵敏。所以,可以确定是车内的充电电池老化所致,久混论坛的爸爸,只好为了儿子开拆了。

        拆出来的电池,是镍铬电池,四个串联4.8V的,用万用表测量不到2.4V,昨天刚刚冲过,掉电严重。这种电池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流行的产物,没得说只能换18650动力电池比较好。可是,这个玩具需要4.8V的电压,18650是3.7V,满电4.2V,电压需要用DC-DC的升压板解决,那样的话需要另外单独购买,手上没有升压板。另外还要增加充电和保护模块,这样成本太高了,不符合DIY的精神。

        经过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渣渣充电宝。利用充电宝,是因为充电宝里的18650,充满电后经过升压可以达到5V供电,刚好满足四驱玩具车的电压需要。

        充电宝里是两个18650并联,里面刚好有充电、过充保护和升压模块,全部解决。经过比对,去掉充电宝外壳,大小刚刚好。改装的过程没有拍照,所以直接上成品图。

        原厂的镍铬电池是500mh,这个18650虽然不是动力电池,是最普通的,估计也会有1300mh,两节就是2600mh。和原镍铬电池相比的,应该是5倍左右。充满电给儿子玩了一个晚上,电量仍然是四格满电,估计玩一个星期没大问题了。充电指示灯一应俱全,美中不足的是,原来的盖子盖不上了,需要再改一下盖子就完美了。

网友A:
不好 电量太够  小孩子玩一会就腻了   就得让他玩着玩着没电了 就不会失去新鲜感

网友B:
4.2v就够了。
不用5v

网友C:
三串镍镉换锂电池正好,四串嘛,还是5v充电宝强

网友D:
没装底部保护板吗?男孩子会玩得很疯狂的。

网友:
这车子贵吗

网友E:
我是直接1粒18650电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 电量太够  小孩子玩一会就腻了   就得让他玩着玩着没电了 就不会失去新鲜感 ...

您说的太对了,昨天玩了一晚上,今天就扔一边不玩了。哈哈

楼主:
车子是朋友家不要的,送给我孩子的。估计是在他家电池不行了,他孩子就不想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v就够了。
不用5v

是的,原先是想放四个5号充电电池的,可是手头没有电池盒。放一节18650也可以,只是还要4056加充电板,比较麻烦。想来想去,还是这样最省事,大小也合适,容量还增加了。也没有增加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串镍镉换锂电池正好,四串嘛,还是5v充电宝强

是的,这是个不错的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直接1粒18650电池用!

对,可以直接用。不过要加充电板,最好是带保护的那种,比较麻烦。手里刚好有两节电池的充电宝,这样做更加简单些。

网友:
这个用的180电机,电压很宽,我用18650两并、两串都试过,一节电池速度合适,8.4V启动轮胎打滑,速度很快,不是这个年纪玩的

网友F:
咸鱼,刚刚买了个全新,差不多同款得,用 18650电池。。包邮好像是 4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咸鱼,刚刚买了个全新,差不多同款得,用 18650电池。。包邮好像是 49元。。。 ...

是么,给个链接看看,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装底部保护板吗?男孩子会玩得很疯狂的。

底部的挡板装不回去了,因为18650电池比镍铬电池高出一截,所以必须修剪原来的挡板才可以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咸鱼,刚刚买了个全新,差不多同款得,用 18650电池。。包邮好像是 49元。。。 ...

搭车同求一个链接看看,闲鱼上找了没看到49的可以用18650的遥控车啊

楼主:
这是车子的后轮的车轴总成,粗壮有力。

这是车子的前轮车轴总成,加转向系统。

有一点,不太明白,这个L-R的调节杆是调节什么的呢,有何作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车子的后轮的车轴总成,粗壮有力。

这是车子的前轮车轴总成,加转向系统。

调节前车轮角度的 按到最左或最右可以一直绕圈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节前车轮角度的 按到最左或最右可以一直绕圈圈

谢谢您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