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sb3.0接口问题?

楼主(2020-10-13):
一台组装机(七彩虹b75主板,g2030cpu),和一台笔记本(联想g480,i3-3120m,主板HM76 Express 芯片组),都装的win10原版系统,usb3.0设备(U盘或移动硬盘或3.0读卡器)插上后只能识别到2.0设备,只有插着设备重启下电脑就能识别到3.0设备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设备插到别的机器上都是识别3.0的,困扰好久了,请问有谁遇到过类似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闻所未闻啊,你这系统不是修改版么?有没有更新到最新补丁。可能是驱动兼容性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兼容性的问题  重新装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建议重装USB3.0驱动

楼主:
系统是msdn下载的1903正版,捆绑账号的数字权利激活,没做任何改动,刚装上时和现在升级成2004最新版问题都一样!

网友:
进bios 看下usb 3.0 设置是否为enabled 还是auto 设为enabled

网友A:
插USB3.0的时候速度不能太慢,太慢就识别成2.0的了。重启能识别3.0,那是因为重启的时候重新初始化了。下次你试试插入速度快一点试试。嗯,这个表述有的W,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USB3.0的时候速度不能太慢,太慢就识别成2.0的了。重启能识别3.0,那是因为重启的时候重新初始化了。下次 ...

插太快易泄
问题是只在这两台机器上有这问题,其他机器都正常识别,插入(又来了)方法都一样
很怀疑是主板对3.0支持不好,又无从下手

网友:
你这两台电脑又不是很新,干嘛装bug10呢?bug10就是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的。装个win7肯定屁事都没有

网友B:
我装了个LTSC 2019的,插USB3.0 的U盘,首次插入识别,速度减半,第二次插入速度才正常,不明白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装了个LTSC 2019的,插USB3.0 的U盘,首次插入识别,速度减半,第二次插入速度才正常,不明白为什么。 ...

估计就是主板设计对3.0支持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