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每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砸电磁继电器

楼主(2020-10-13):
每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砸电磁继电器

++++++++++++++++++++++++++++++++++++++
每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今天砸电磁继电器。
做好事不会,做坏事不会吗
装电器不会,拆电器不会吗
拆电器不会,烧电器不会吗
烧电器不会,砸电器不会吗
所以今天烧拆砸!!!

线圈和磁铁

只是闲着没事,所以拆开,,谢谢观赏,谢谢

楼主:
保护开关的原理是,,,,算了,不讲了,一锤子下去就成这样了,没法讲!!

网友:
这磁控,有点历史啊

网友:
价值凝固在触点上,怎么不看看,说不定是纯银镀金的

网友:
那今年的黄金价格涨的非常厉害啊,几乎翻倍了

网友:
好像用自行车实心轮胎更合适,比铁器温柔点反正不会漏气,压几下苹果原装电源和品胜充电宝,能打开超声波焊接外壳。火辣跑车等铆接结构,建议用电钻弄掉铆钉,以后可换成螺丝螺母。

网友:
挺好个东西就这样毁了。。。

网友A:
看接触器的样子像某泰品牌

网友:
指甲好长,该剪了,这回真的是当当当了

网友:
不会修,会拆。拆不开,我砸。砸不开,我烧。我不信,拆不坏。

网友:
这是放火堆里没烧着吧,阻燃材料的

网友:
接触器里面的接点是银合金的,撬下来可以打个戒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接触器的样子像某泰品牌

像是中间继电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