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教下,罗技鼠标底部的二极管用什么型号替换?

楼主(2020-10-13):
是不可见光的那种,是红外发射管吗?网上有940nm和850nm,不知道能用哪种替换?是否和遥控器二极管的一样?

网友:
现在鼠标要修的这么细致啊,你这是拆厂家的台

网友:
楼主你不要这么认真

网友:
看你这一说我还用手机照了一些鼠标,感觉比遥控器那个亮,有点发紫色

网友:
850nm的是可见光,自己分辨去吧,其实没啥区别,你换其他颜色的led都行,本身就没有什么精度可言

网友A:
修鼠标二极管?!你确定不是芯片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鼠标二极管?!你确定不是芯片挂掉!

除了不移动,其他微动和滚轮都是正常的。

网友B:
遥控器上的发射二极管可用,改了好几个,红光变无光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上的发射二极管可用,改了好几个,红光变无光了。哈哈

是940nm的那种吗?

网友:
好像是940nm,不过你要确定一下是否是这个坏,也许是晶振、主控坏了。

网友(2022-09-14):
我只换个按键,没想到你们这些发烧友都捣鼓这些了!

网友:
换个微动开关、编码器都够了,你这是狂热分子呐,

网友:
鼠标的发射管也可以手机摄像的方法来判断是否正常,鼠标光接收器故障,指针也不会移动的

网友:
鼠标上的红色二极管是真的亮啊,换个红外管试试

网友:
那个发光二极管一般不会坏吧,是不是控制芯片挂了。那个二极管从旧鼠标里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