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SHARP PC-1500 JY-I固化模块,早期夏普计算机上用的,现在还值钱么?

楼主(2020-10-13):
夏普pc-1500计算机 建筑结构设计软件 固化模块
搜了下,应该是插到计算机上 然后增加一些计算功能,或者公式模板的吧

一看这字体就知道是老东西了

上图

外观,还有个可插拔芯片

接口
搜了下哪个计算机 正好又对应的接口可以插

里面很简单 几个芯片

近距离

背面很简单

这个还有用么?

网友:
这是存储程序的吧,里面的两个EPROM存储程序,上面的座子应该是存储参数的?

网友:
本质上就是烧录升级一些固定的算式和数据
现在都网络化升级了

网友:
pc1500好像可以basic程序,这个估计是basic固化的程序,应该没什么用,不过收藏还是不错,可以送博物馆

网友:
没什么用了吧,应就是固化的程序之类的

网友:
就是编程器啊,不过这型号应该只能给几种固定型号的心片写程序吧

网友:
扔了吧,我还有一个芯片写入器,也让我扔了,留着真没啥用,还占地方,现在连驱动软件都找不到
随便网上买个读写器才20多

网友A:
PC1500存世量颇大,不怎么值得收藏,自己有的玩一下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1500存世量颇大,不怎么值得收藏,自己有的玩一下还可以

计算器存世量大 这个应该不太大吧。某鱼出掉看有人要不

网友:
PC1500当年(上世纪80年代)大量采购,科研院所用的多。去年曾经在旧货市场看到过一科研单位淘汰出来的PC1500套装(带打印机)一批几十台,几乎是称斤卖,因为手头有成色更好的,没有下手

网友:
当年学过BASIC语言,挺好玩的。

网友B:
至少把外壳留下,可以做金属壳款式可调电源,烙铁加热风焊台控制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把外壳留下,可以做金属壳款式可调电源,烙铁加热风焊台控制器等。

嗯  我先发某鱼看看,卖掉就卖掉 卖不掉就做其他东西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把外壳留下,可以做金属壳款式可调电源,烙铁加热风焊台控制器等。

有眼光!

网友:
这玩意应该不是编程器, EPROM需要高压才能编程的,电路板上没有高压发生及控制电路;
我觉得这是个只读ROM。 类似光盘性质; PC-1500 加载ROM的数据到计算器内部使用;

网友(2021-03-21):
一个光盘差不多,如果出的话我想收一个收藏,家中正好有两套pc1500

网友:
相当于游戏卡

网友:
我收藏了一个这个机子,这机子运行的BASIC。

你的卡应该是接侧面这个接口的

网友(2021-07-02):
八十年代 把这个计算器当计算机用 而且门槛低 几千块钱 完成几百万的工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