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s11固件工具

楼主(2020-10-13):
先用flashid扫一下看看盘的固件版本号,然后在固件包里找到适合的固件,复制到flasher文件夹里,重命名fw,然后执行里面的命令脚本会生成一个执行程序,运行它,update,等待刷完。硬盘需要在SATAahci模式下,不能用USB。另外,刷完要直接断电,不能重启。链接:https ://pan.baidu.com/s/    10TdCKkMm1kKN1Z4GNJlblAA提取码:2g6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_-EyPeoSFgeEFo0zw7jyw
提取码:id99

刮刮乐在上面,刮一刮

网友A:
3111没必要这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11没必要这么操作

3111除了这个就只有asm转接卡有用了

网友B:
我有个怎么都没有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怎么都没有弄好

远程给你看下啊

网友:
谢谢大佬,收藏备用

网友:
感谢,正好需要

网友:
谢谢楼主,看来还是花钱买币才搞定的,金士顿120G被救活了,哈哈哈哈

网友:
正需要,下来试试

网友:
然后执行里面的命令脚本会生成一个执行程序,运行哪个程序?我没做这部就update了

网友:
然后固件的版本完全不一样了,但还能认盘,马上又研究了刷机文件夹里的文件,找到了脚本,运行后再updrade,固件的版本就对了,测试了一下可以用了

网友:
楼主的第一步完全没必要啊,那个刷机软件getinfo就能读出固件的版本

网友(2020-11-25):
工具在哪儿呢 ??

网友:
Model: SATAFIRM   S11
Fw   : SBFM21W1
金士顿120G折腾好久,中间还搞坏过,多几次直接断电再插,能识别到s11,终于搞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正尝试修复。

网友:
手上有块盘用这方法被我刷不认盘了,好累~

网友:
不然盘了短接再刷就是

网友(2021-01-15):
ps3111-s11固件工具,试试看

网友:
谢谢,有一片联想120G 无法格式化等刷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