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插排加个交流电源指示灯实践1

楼主(2020-10-13):
有年头了,指示灯坏了去掉,电线开焊焊过几次。这次没事干脆把指示灯加上。
找了半天,一个80年代的发光二极管,一个47K电阻。就焊上了。
指示灯工作正常,照片是手机拍那个发光二极管实际是闪烁的,拍出来有点暗。当然这个发光二极管亮度有限,同现在的不能比。

楼主:
插座过线的地方贴了高温胶带。
补充:听人劝吃饱饭,过几日再改造。
再补充:大家讨论比较热烈。关于串联多大电阻合适。我又把中学物理知识翻出来计算一下。
P=U²/R   设P=0.25W(即1/4W)
则,R=220²/0.25=193.6kΩ  保险起见可用220KΩ的
又,打算给发光二极管分压,计划给发光二极管并联一个电阻,阻值为总阻值的1/5~1/10 ,这样就不用考虑反向电压过高击穿问题了。

淘宝成品:串连120k电阻

网友A:
不用加个1n400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个1n4007吗

不用,发光二极管也是二极管啊

网友B:
这样的排插总觉得不安全,插片松松垮垮的一点不紧

网友C:
说实话,国产和进口(哪怕进口品牌国内制造)的插板还是有差别的。一般进口插板,都是用碰焊或者压接,防止插头插座接触不良发热焊点脱落造成短路。内部一般用铜排,即使用线连接,也不使用架空走线,都是从旁边绕过。我的几个松下APC都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排插总觉得不安全,插片松松垮垮的一点不紧

挺好的,紫铜+铜线+过载保护。
比黄铜一体的好很多,电阻也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个1n4007吗

还有一种实用方法,一正一反并联两个发光二极管,再串联指示灯限流电阻就好了,反正网上F3灯珠全是一千起批很难用完,只不过有一颗指示灯只能藏在插座里,或者打孔露出。

网友:
有指示灯的插排我都干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发光二极管也是二极管啊

反向耐压完全不够,中大功率的LED反向击穿电压一般在30V-60V之间,交流电可是381V的正负峰值

网友:
串个二极管耐用些,正向串相当于半波整流,同样阻值的限流电阻发热会小一些。限流电阻过小,发热会很大,容易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发光二极管也是二极管啊

或许led灯反几并一个1n4007 可能会长寿点

网友:
47k电阻太小了

网友:
关键是古董二极管

网友:
指示灯电阻选用180K-200K 功率大于1/4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国产和进口(哪怕进口品牌国内制造)的插板还是有差别的。一般进口插板,都是用碰焊或者压接,防止 ...

层主对排插解读非常到位
支持一帖,

网友:
很有历史感

网友:
47K是不是小了点,我一般用150-200K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发光二极管也是二极管啊

发光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太低。没有4007耐压高。串个4007可以保护LED 同时降低电阻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光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太低。没有4007耐压高。串个4007可以保护LED 同时降低电阻发热 ...

准备并个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