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样子暖宝拆解

楼主(2020-10-13):
某B去年买的杨子暖宝,最近天冷老婆大人拿出来使用,发现不好用了,插电指示灯亮,但是不加热,十几块钱就暴力拆开看看。
整体照片和电源夹子,这个夹子设计比较好,暖宝要是变鼓了自动断电,防止爆炸伤人。

拆下螺丝是放气阀

这东西密封很好,只能暴击拆,先撬下放气阀防水,然后剪开

连电口整体胶封,做工还真不错

用的加热芯一点都没腐蚀氧化,但是用的质量再好点就更好了。

网友:
我那的父亲因为母亲买电热器,经常吵架被摔断发热丝部分,外壳看着还行里面估计变成自来水导电慢速加热,电烙铁和热风焊台也被父亲摔烂好几个,只能换成小体积等家里没人偷偷用,平时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