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24V粤威电源适配器,同时换线。

楼主(2020-10-13):
一个不知用途的24V2A电源适配器,拆开看看,顺便换线。就是这个电源,两端线都断了。

参数。

另一面,一个指示灯。

原以为是粘接,暴力撬,发现有两只螺丝,还好,没搞坏。

板子还比较规矩,电路该有的都有。

撬出板子,背面,

开关电源芯片PR9853。

典型应用。

开关管7N60场效应管,TO220封装,7A600V。

整流管BYQ28E200。TO220封装,10A200V。

没发现明显故障,换线。

通电。

装壳。

看做工还可以。电路板子该有的都有,开关管、整流管散热片也够厚,2A电流做白光还是小点。
谢谢围观!

网友:
白光2A好像也够用啊~~无非就是加热慢点,不过一般2A最大功率应该可以达到2.5A,这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很厚实的散热片啊。质量妥妥的好了:Strive:

网友:
接上电子负载测一下最大电流,一般标称2A的可以到2.5A~3A,我手里有部分24v电源标称2.5A,电子负载实测可达4A(电压仍在24v以上)

网友:
有限流输出的话带烙铁应该没事,只是加热速度慢点,也比外热烙铁预热快。如果是过载重启保护比较麻烦,需要加线性稳流电路等。

网友:
挺好的东西,咋就丢了

网友:
东西不错,好好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