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停车场自动识别道闸机开盖检修

楼主(2020-10-13):
为了加强单位停车场管理,我在淘宝找到一家报价比较低的供应商提供上门安装一条龙服务。使用半年都基本正常(唯一不好就是栏杆6米,用料相对薄容易折弯)。昨天保安员告知其中一个出现问题,故障是不能识别、LED闪烁、喇叭发出规律噪声。到现场一看,就像电脑不断重启一样。

网友A:
尼玛,看个视频还要扣分35。入你坑了。你这样,就是知道故障原因要不告诉你。

楼主:
电工说断电几次,每次能正常一段时间,然后又故态复萌。打开机器后盖,我断开主板电源,似乎恢复正常了。由于没接触过这高科技产品,只好联系供应商的客户经理,他立即建立一个微信群,把我和技术人员拉进去。
技术人员要求拍视频,初步判断是开关电源不稳定(电源电压是5V)。由于手头没有万能表,只好等下午再搞了。
下午拿着万能表到现场,保安说故障又出现,断电又正常了。我测量电源,5.06V,正常呀,只好仔细观察机器内部的板卡。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估计是故障根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玛,看个视频还要扣分35。入你坑了。你这样,就是知道故障原因要不告诉你。
...

晕,看视频要扣分的?实在不知道。

楼主:
故障原因其实就是开关电源5V输出端螺丝没有紧固,我拧进去2圈半才行。就这样导致电压不稳定
今早回单位,保安员说没再出现问题了,希望故障解决了

网友:
这是安装人员人为制造故障啊。

网友:
妈蛋 忘了  点一下就下载了,还我35积分 手欠啊

网友:
原来只是螺丝没扭紧,

网友:
建议楼主把下载链接取消。很容易误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看视频要扣分的?实在不知道。

我也这样想的,连数码之家站内搜索都要扣1分,没有一个对话框是否确认扣分搜索,下载附件更得要对话框确认是否扣分下载。楼主的设备OCR本地识别程序最值钱,我几年前因为北京工贸轻工分院技校没学会五笔字型,好在偷偷上了诺基亚6120口袋手机的OCR云识别,差点被发现的时候手机背光一直关着,半透半反屏我还是能看到点,等走了悄悄插在电脑截屏互相拷贝勉强及格毕业,要是有语数英以外自由课程选择更好,真想把五笔字型换成Unity和Cocos和Laya等动漫课程。

网友:
最低级的问题,可见安装该设备的人员素质和公司管理。。。唉

网友(2023-08-25):
MD,我最近也碰到了,摄像头能识别车牌,但是不抬杆子。
一开始故障也是5V电压有问题,以为换个电源模块就完事了,结果问题越来越多。

网友:
怎么看不到我回复的贴子了?

我最近也遇到了一个类似的事情:
一开始是5V输出有问题,以为换一个电源模块就完事了,结果是不随人愿,现在是摄像头能识别车牌,但是不抬杆了。

另一边摄像头能抬杆,但是不落杆了。

事情越搞越多,越来越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