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卡工作在1.1?不是应该PCI-e3.0下工作才对?

楼主(2020-10-13):
这是咋回事?升级主板BIOS? BIOS里要设置?还是主板本身不是PCI-E3.0 ?真搞不懂,这B85主板不是原生有PCI-E3.0的支持吗?

楼主:
有说如果玩游戏就会自动升级为2.0,如果更大的负载使用显卡就会升为3.0了?只是打开网页负载不大,所以它自动工作在PCI-Express x16 1.1.下?

网友A:
这不是很正常吗?B85最高只支持到pcie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很正常吗?B85最高只支持到pcie2.0。

你确定B85只支持到PCIE 2.0 ?那我E31231V3要上哪种主板才可以PCIE3.0 ?       Z97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说如果玩游戏就会自动升级为2.0,如果更大的负载使用显卡就会升为3.0了?只是打开网页负载不大,所以它自 ...

跑个分,跑分没问题就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B85只支持到PCIE 2.0 ?那我E31231V3要上哪种主板才可以PCIE3.0 ?       Z97 ? ...

pcie1.0 x16有约64G的带宽,给1060用足够了,等你升级gtx3080的时候再考虑吧。

楼主:
这跑分我觉得没事儿。正常的

网友:
B75需要三代I5 才能支持PCI-E 3.0,B85原生支持PCI-E3.0,放心吧,那只是节能显示而已。

网友B:
和操作系统有关吗?怎么也应该是2.0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操作系统有关吗?怎么也应该是2.0呀。

和什么系统没关系,B75和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和什么系统没关系,B75和cpu。

不管啥你也的有操作系统吧(windows),楼主是win7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啥你也的有操作系统吧(windows),楼主是win7系统。

现在最低也是win7了,高点win10,

网友:
DirectX显卡是12,操作系统是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