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批头问题请教

楼主(2020-10-13):
最近把家里的墙壁开关改造了一下,老旧的全部换新,顺便也自己买来排插和线插头等,自己来组装了一些排插,米霍克的电钻,使用起来非常方便,钻孔上螺丝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在于被头很难得选,有些地方比如排插的反面的螺丝孔,必须用5毫米的长批头才放的进去,但是五毫米的批头拧螺丝会有一点打滑,因为头太尖了,如果用六毫米的呢,和螺丝配合的很好,但是孔太小了,放不进去,只有拧一个换一个头,拧一个换一个头,非常麻烦,有没有什么批头能够综合这两个尺寸批头的优点?

网友:
5mm的头可能你用的是PH1的, 换PH2的试试看.

网友:
22合1,你无二的选择。PH批头,分PH0~PH3多种规格。

网友:
等你批头配全了,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两把米霍克解决!!自锁夹头换起来能有多麻烦?家里才这点工程量???!!!

网友:
这个最经济的办法是把5毫米批头的前端磨掉一点

网友:
换个PH2的批头完事

网友:
找我就可以拉。  插电板用4.5就可以
木工6.0就可以,其他型号都有,看用途

网友B:
只能说你的批头太差了,

网友C:
太尖是因为你用的PH1,该用PH2,批头的头直径归直径,型号归型号,互不干涉的,PH1能做到6mm,PH2也能做到3.5mm,选对型号,直径小于孔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把米霍克解决!!自锁夹头换起来能有多麻烦?家里才这点工程量???!!! ...

无聊瞎搞,租的房子,老式的开关盒,替换的都找不到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你的批头太差了,

批头把螺丝都搞花了,质量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尖是因为你用的PH1,该用PH2,批头的头直径归直径,型号归型号,互不干涉的,PH1能做到6mm,PH2也能做到3 ...

之前哪里知道还有这区别!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哪里知道还有这区别!谢谢了

你仔细观察下,PH越小,头就越尖,反之,头越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批头把螺丝都搞花了,质量很好的

还这种细杆的PH2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这种细杆的PH2

看起来不便宜啊,又得花银子了,起码是十块钱左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仔细观察下,PH越小,头就越尖,反之,头越钝。

好吧,我把那个直接磨一磨,反正十字口的小螺丝刀多的很

网友F:
批头的使用,只要记住一点,用你能插的进去的最大号的螺丝刀。

网友:
专业电工会告诉你选择5mmph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批头的使用,只要记住一点,用你能插的进去的最大号的螺丝刀。

谢谢发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