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LED电源8-24w

楼主(2020-10-13):
一个LED电源,拆开给大家看看吧!发现滤波电容冒泡了!刀口都崩开了!汁液的喷出来了!

网友A:
我父亲家里的日光灯电子变压器也是,估计电容里面蒸发导致频闪太明显,已经都改成台灯凑合照明。楼主的情况我改开关电源也发生过,去掉假负载电阻发现有点像白噪音和冒气泡异响,最后啪的一声也是电容器悲剧,结果烧断充电宝充电管理,同时烧电源低压侧基准源,后面勉强修好开关电源基准装回假负载电阻,就差充电宝三合一芯片没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父亲家里的日光灯电子变压器也是,估计电容里面蒸发导致频闪太明显,已经都改成台灯凑合照明。楼主的情况 ...

有点像烧鸡烤鸭烤乳猪烤羊腿的味道!不过越闻越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