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创新 mp3 MUVO2 1.5G 微硬盘机 拆机

楼主(2020-10-13):
硬盘很漂亮

网友:
新款的了,老款是TF口,拆下来放单反直接用的那种

网友A:
1.5G容量太小  没什么用 一部高清电影就满了

网友:
我有个4G版的,还没舍得拆开。

网友:
零几年我还见过微型移动硬盘,好点的可能类似楼主小硬盘加主控板,只是比楼主少了播放器,后来被存储卡等固态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G容量太小  没什么用 一部高清电影就满了

拿来放mp3,还是可以放"无数"首的

网友:
比32G卡还小多了

网友:
这种接口的硬盘不好找,有个版本的可以换CF卡,我也有个,感觉低音不够猛,不过基本听不到底噪,也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