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遇到问题,做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0-10-13):
铝的怎么接出铜排啊

网友:
激光焊接,可以吗

网友A:
用酸性助焊剂上锡后再焊接啊。厕所用的那种几块钱的普通除垢剂就可以。

网友:
钻洞上螺丝,不过不要太深

网友:
连接片掰脱了?我有一组电容也是看着连接片不太可靠。

网友B:
本身有个铝板在上面的,不拆掉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酸性助焊剂上锡后再焊接啊。厕所用的那种几块钱的普通除垢剂就可以。

我试过用洁厕灵加棉签,焊接铁壳锂电池也还可以,缺点是手机铝壳电池还是很难焊接,估计只有点焊。

网友:
原来的铝片不该拆掉啊,中间极柱不知道能不能打孔攻丝

网友:
遇到美女,做电容点焊机。

网友:
翻了一下论坛,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157,看样子不好打孔攻丝,只能想办法包住极柱

网友:
做一个小木箱,或者亚克力。硬塑料等也行,用几个铜片焊引线出来,后来装弹簧固定。
铝焊只能用激光焊接,机器够买台小车。

网友D:
控制板哪里弄的?

网友:
再买几片铝连接片

网友:
建议用点焊机点焊,其他方法都可能造成损坏

网友:
厚铝片做2个包箍,那种用螺丝紧固的,还方便固定引线千万别焊接,超级电容不耐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用洁厕灵加棉签,焊接铁壳锂电池也还可以,缺点是手机铝壳电池还是很难焊接,估计只有点焊。 ...

首先要等酸和铝反应一会儿,其次烙铁功率一定要大,而且还要边焊接边用烙铁头磨擦焊接面才行的。

网友:
去搜索“蓄电池桩头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有个铝板在上面的,不拆掉就好了

我买回来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板哪里弄的?

tb买的啊,技术不够银子来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