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2258xt固件

楼主(2020-10-13):
2258xt,3个芯片的,求固件

网友:
百度不是一大堆吗

网友:
你这个应该不是固件问题,L06B工具一大堆;应该是CE排布的问题,4421能开?没试过这么奇葩的排布开卡。

检查颗粒型号,查询ce数量,看看是否缺了?缺了就看是否是虚焊?还是颗粒挂壁爆ce了?一步步排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