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罗技M510换微动开关

楼主(2020-10-13):
M510微动不是太灵敏了,索性一次性全部换了吧,马云家买了日本产rohm微动。
板子双面板,微动设计是单面焊接,好评,很容易拆卸!
2分钟搞定,收工,完美!!

网友:
竟然四颗微动+3颗按钮。。。。。。。。。

网友:
新微动手感怎么样

网友A:
用的烙铁还是热风枪?我换微动把板子都焊坏了。铜箔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烙铁还是热风枪?我换微动把板子都焊坏了。铜箔断裂。

没事!多练练就可以了。谁都是从菜鸟变成老手的。换微动,烙铁就可以。

网友B:
罗技这个型号也不便宜,竟然用按键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烙铁还是热风枪?我换微动把板子都焊坏了。铜箔断裂。

我最初也是风扇无刷驱动,烙铁焊接把功率部分铜箔烤断裂,电路板局布过热起泡,最后只能买热风焊台,像金属鼓风机万里电吹风机,调进气口到最小也可以当热风焊台,只是温控不准需要助焊剂冷却和经验。

网友:
不好焊。温度一高,微动塑料容易变形,里面弹片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烙铁还是热风枪?我换微动把板子都焊坏了。铜箔断裂。

烙铁。要用刀头,最好要人帮忙拿着,三个焊点同时接触,另一只手拿着微动,挣扎2下就下来了。通孔要用马蹄头。

网友:
万恶的天蓝色微动,半年准坏,乘早换掉。

网友:
原装是蓝色e标的微动?罗技越来越省了
我用40W的烙铁就很容易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烙铁还是热风枪?我换微动把板子都焊坏了。铜箔断裂。

电烙铁,加吸锡枪,多练习啦,本人搞硬件20多年了,换这个微动洒洒水啦!!

网友:
光栅滚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烙铁还是热风枪?我换微动把板子都焊坏了。铜箔断裂。

那是你技术不行,不焊bga我都不用热风枪没必要

网友:
拆换鼠标微动是数码坛友的必备技能

网友:
我也学学楼主,把我的联想小黑鼠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烙铁还是热风枪?我换微动把板子都焊坏了。铜箔断裂。

捡些废板,练练如何拆元件,焊元件。最后买把好的烙铁。

网友:
只要露出脚的零件都是可以用烙铁的,拆的话脚多的用热风枪会更方便一些,焊接的话烙铁比热风枪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烙铁还是热风枪?我换微动把板子都焊坏了。铜箔断裂。

你没上焊锡膏吧。没有焊锡膏容易搞坏。还有焊锡丝用低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技这个型号也不便宜,竟然用按键开关!

所以说,
罗技工程师跟中键有仇,
这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