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滚轮不工作的鼠标

楼主(2020-10-13):
某鱼捡的鼠标,估计是暴力快递的缘故,收到发现滚轮不对劲,联系卖家表示下次捡货会补发一个。
不过这到手的鼠标也不能浪费,于是决定拆开看看能不能再医治下。

鼠标外观和罗技402电竞款神似。

这个是罗技的402

楼主:
暴力挖开红圈处就可以看到螺丝,直接用螺丝刀卸下。

内部结构就比罗技的简单多了。

罗技的主板元器件多了不少。

网友:
赶上直播了

楼主:
微动是华诺的白色和红色,寿命在500W次左右,按动还是很清脆的。

光学芯片是AVAGO/安华高A3050 M1709A芯片,dpi值虽然是2000但很多低端游戏鼠标都用这款。

USB控制好像是Cypress/赛普拉斯的CY7C63310

楼主:
一碰滚轮就直接掉下来了,原来从圆盘中齐根断了...

想着用火烧法黏合,结果失败了。

先用刷子刷下灰,回头找个胶棒枪点胶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感谢支持!

楼主:
感谢回复,感谢支持!

网友A:
POM的料很难用胶粘的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M的料很难用胶粘的住

十几块的东西 还是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M的料很难用胶粘的住

反而用调温电烙铁热熔粘合好点,修过风扇定时器机芯里POM断裂齿轮,断裂棘牙太细不太好修。

网友:
这个罗技真的是10多元,很有设计美感了

网友B:
用小钻头两边都打个孔,再找一个缝衣针截取一段滴点502插进去就可以了。
多年前修过类似的故障: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15686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小钻头两边都打个孔,再找一个缝衣针截取一段滴点502插进去就可以了。
多年前修过类似的故障:http://bbs ...

你这技术着实不错,赞一个!

网友:
电容或电阻脚剪一段,加热塞进去就好

网友:
第一张对比的配图弄错了,放的那个是G502的图,和G402区别还挺大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侧边的三角形指示灯和金属双模滚轮的
后面找的对比图又是对的。那个才是G402

G502里面还复杂点

网友:
只用胶是不牢固的,要嵌一根金属进去。

网友:
估计很难粘上了

网友:
这样粘上去没有意义,插根针也没用,强度不够 那根轴是要长期受力的,哪怕用abs打印一个也就多用几天而已,,,当然有打印金属的土豪就当我放屁吧

楼主:
这几天工作上的事要天天跑出去,没闲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