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服务器磨坏的三星颗粒

楼主(2020-10-13):
收了个1T的服务器盘,8颗K9OKGY8S7E。转接152上2258XT,顺利开卡,普遍120G出头,然后,就开始郁闷了。
跑圈普遍到三十多G的时候卡死,然后掉盘等各种现象就出来了。
然后,跑了下RDT,普遍只有30G,各个CE都是1024坏块,这也太整齐了。目前开了4颗,都这个德行。还有RDT后跑圈到十几个G的时候也会掉到0.1M/s,搞大了

这个是我方法错误,还是什么灵异事件?有没有遇到过的老铁,支个招。

网友:
那么整齐不会板子电源跟不上吧。要不就是这个盘原固件是组1模式同步写?

网友:
关键是多少钱收的垃圾

网友:
一般这个问题都是易驱线电源不够

网友:
我之前也是这个问题,不过我就一片,你这个上2258h吧,4贴才能不掉速,我记得西装范大佬贴过

网友:
服务器坏盘这么可怕么?!

网友:
应该不是颗粒问题,还是上58H吧,四贴他不爽吗,58H搭配三星不是最佳组合之一吗?

网友:
58xt天然掉速,还是换58h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