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制蓝牙小音箱

楼主(2020-10-13):
前阵子入了2个蓝牙5.0的小模块,今晚有空把十几年前买的1个便携音箱改为蓝牙,制作的时候发觉需要2根电源线,1根Micro给蓝牙模块,1根Mini给音箱供电,电压一致都是5V,但是拖着2条尾巴很麻烦,长短不一,而且很难看。

后来发现蓝牙模块上有+-输入焊点,应该是跟Micro输入口的电源是互通的,就剪了根Mini线,焊接在蓝牙模块上,一根电源线搞定。其实充电模块也有,但是我还是喜欢外置供电,因为外置供电是无限的,不必考虑反复充电的问题,反正这个蓝牙音箱也是放家里用,不需要太“移动”。

特意测了一下整个音箱的消耗功率,竟然只有0.1A左右,很出乎意料。

网友A:
我也买过好几个这个蓝牙,用着不错,就是开机的时候声音小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过好几个这个蓝牙,用着不错,就是开机的时候声音小点就好了

是的,接通有英文的语音提示,挺大声的。

网友B:
裸奔不好,容易受潮变脏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裸奔不好,容易受潮变脏爱坏

没事,坏了换一个,这东西便宜,看做工挺好的。本来是像做到里面去的,但是拆塑料壳还要切割,很麻烦,算了。

网友:
这像加了一个外挂,

网友C:
这种蓝牙板子我买的另外型号的,说是支持3.7-24V宽压,结果用3.7V锂电供电耳机有很强的电流声,无奈在中间又加了块微型的升压板,好歹没有电流声,但是待机又偏高,加个开关完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蓝牙板子我买的另外型号的,说是支持3.7-24V宽压,结果用3.7V锂电供电耳机有很强的电流声,无奈在中间 ...

锂电池是最干净的电源了。怎么还有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蓝牙板子我买的另外型号的,说是支持3.7-24V宽压,结果用3.7V锂电供电耳机有很强的电流声,无奈在中间 ...

为啥不试试两串锂电供电呢

网友:
外挂降低了颜值,拆壳改内置啊

网友:
这个模块好像声音小的时候会不停通断,有哒哒哒的声音,看片会很烦躁,听音乐倒是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试试两串锂电供电呢

盒子空间不大,就是那种装5号7号电池的塑料盒子改的,空间限制了,我用的一块手机电池,很挤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是最干净的电源了。怎么还有干扰?

个人觉得是3.7V供电电压略低的原因,升压到5V之后就没有一点问题了

网友:
你使用外供电源,可以把蓝牙板放到电池仓里面,那样好看点。

网友F:
感兴趣,给个蓝牙模块的连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兴趣,给个蓝牙模块的连接,谢谢

X宝上很多,照着这个图片去找,都一样。

网友G:
关键是音质怎么样不能不说HiFi都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音质怎么样不能不说HiFi都不好意思

还行,在便携音箱里面还算不错的,但不是那种小钢炮的声音。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行,在便携音箱里面还算不错的,但不是那种小钢炮的声音。

那么。。。。和小钢炮比哪个音质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么。。。。和小钢炮比哪个音质更好呢。。。。

各有特点,小钢炮注重低频,你想象一下2.1音箱的声音。这种便携音箱是双喇叭+被动盆,类似2.0音箱的声音。(只是个比喻,别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