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欧普插排,无开关版拆解

楼主(2020-10-13):
用了一年多
脚垫为胶塞式,好评,螺丝为三角

拆完螺丝后仍有4个卡扣扣紧底板于壳底,较为难拆

火零地压接式连接铜排

保护门

灯珠和串联电阻,阻值为150K,发热有点大,热缩管已经烧脆了

铜排0.5x3.5,
1.75平方普普通通

网友A:
看起来挺正规的,1.75平方还凑合了。指示灯好像不是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挺正规的,1.75平方还凑合了。指示灯好像不是LED?

看着像氖泡,反正不像LED

网友B:
这块小表还是很好用的,就是反应慢点

网友:
氖管指示灯,电阻可以换成1兆欧的,能亮,还省电不发热。

网友C:
没想到欧普都做插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块小表还是很好用的,就是反应慢点

和通用表笔适配有点问题,插管不够深,得削别的表笔的护套

网友D:
黄铜的电阻率为纯铜的4倍,这样算这铜排只相当于不到0.4平方的电线,考虑到散热好些也不如0.75平方的细线,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铜的电阻率为纯铜的4倍,这样算这铜排只相当于不到0.4平方的电线,考虑到散热好些也不如0.75平方的细线, ...

这是磷青铜,黄铜不是这个颜色

网友:
感觉不错,不知道价格是否合理。

网友:
卡尺好评,为毛我感觉不懂看呢

网友E:
不是led的吗,怎么缩水成了氖泡啊!

网友:
挺好的插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led的吗,怎么缩水成了氖泡啊!

氖泡比LED耐压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磷青铜,黄铜不是这个颜色

受教了,查了下磷青铜能达到纯铜的9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欧普都做插排了。

二年半以前,同款买了三个,九块九,比母牛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磷青铜,黄铜不是这个颜色

相当于1.4平的春铜线。

网友:
我还有3个没开封的

网友:
不可能是黄铜,黄铜没韧性和弹性排查上一般都是磷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