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米智能后视镜拆机 改外接GPS天线

楼主(2020-10-13):
前断时间收了一个小米智能后视镜, 老是重启!gps信号也不好!自己改一下!

楼主:
原来的天线是25x25的 装车上还是竖着的!经常是过了路口才叫你左转!网上买了支持中美俄三种定位的天线 是35x35的

楼主:
5v输入没见大电容!自己加!4个100uF的。

楼主:
线粗了合不拢!线粗点好一点,但没办法只有用细线了!

楼主:
电容还减了一个!

楼主:
这边打孔装SAM座,座太长 顶!剪了一节!

楼主:
接上试了一下,放的窗边,以前平地才两三颗绿!现在窗边就七八颗绿了!回去装车上再试试!

网友:
为毛重启啊?没找到原因呢,

网友:
信号不好也可能是你帖的膜的问题。

我一老乡车载导航说信号不好,有次拿来让我帮他更新导航,顺便放我车上用用,信号好的很。

后来说起,才知道他贴的膜挡信号。

网友:
过路口才叫转向是天线的原因吗?我一直以为是我开太快,结果也养成一个好习惯,陌生地方到路口必减速。

网友:
是啊 我也想知道重启的毛病治好了没有

网友:
以前我的车膜和记录仪都会影响gps信号
甚至是遥控钥匙的信号
后来我把记录仪换成屏蔽线
车内又加装了一个GPS信号放大器
一切问题解决

网友A:
新改的GPS天线什么价格

楼主:
重启是瞬间电流大了!更新了系统,新版本可能耗电量大一点!还有就是插头长时间暴晒之后,可能会松动氧化!直接用华为5A原装数据线的头子!华为原装数据线的头是铜接触片!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改的GPS天线什么价格

36.5元 两米线

楼主:
如果机里面的电容足够,应该不用换插头都可以,我这算是双管齐下!

网友:
可惜的是没看到是不是联咏,感光片实际尺寸怎样,是否支持每秒60帧等。好希望我的佳明201X轨迹手持机也能改外置天线。

楼主:
装右边角了,但我觉得装在后视镜后面也可以,而且还不影响美观!就是不好固定!下次有空再想想怎么弄上去吧! 现在前面有33层的高层挡着,最多还能收到18颗星,而且是全绿!

楼主:
我买的这个GPS天线它标明了的是35×35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