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ES-ST6N剃须刀拆解换电池报废了?还是被锁了?---已解决

楼主(2020-10-13):
前几年朋友在日本买的刮胡刀,去年电池不行了,邮购1个松下电池,45元,今年又不行了,于是买了国产锂电池想替换,拆开后换上国产电池没反应,换上原装电池也没反应,开不了机了,没拆电池前是好的,这种情况是不是电路板上的芯片把机器锁死了,这货是不是就是想多卖点松下原装电池啊?亲爱的大神们,这还有救吗?谢谢。
经54211511坛友指点已解决,就是无论你换上的电池电量多足也不能开机,必须重新拿它的充电器激活。

网友A:
原装电池里面可能不只是电池?

网友B: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持续关注。

网友C:
压根不用关注
松下的取下过电池后,就是0%,要接电源再重新走一次流程才OK

网友D:
镍 电和锂电,电压(电流)差距大。

网友:
试试旧电池的保护板装到新电池上

网友:
新电池貌似是耐杰 电池啊。,

网友:
自检功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电池里面可能不只是电池?

关键是换上原装电池也开不了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根不用关注
松下的取下过电池后,就是0%,要接电源再重新走一次流程才OK ...

谢谢提醒,好像记起来了,上次我换电池刚好充电器在边上就充了一会,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镍 电和锂电,电压(电流)差距大。

原装也是锂电

网友E:
取下过电池后,接电源再重走一次充电流程试试。
还有,松下这一类剃须刀有锁键功能,
锁定以后,短按开不了机的,要长按几秒钟才能开锁。
开机后再长按几秒钟又会锁上,可防止误碰开机。

网友:
这破玩意还带锁?信它个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持续关注。

不用关注了,必须重新拿它的充电器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根不用关注
松下的取下过电池后,就是0%,要接电源再重新走一次流程才OK ...

已解决,谢谢,重新充电就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取下过电池后,接电源再重走一次充电流程试试。
还有,松下这一类剃须刀有锁键功能,
锁定以后,短按开不了 ...

谢谢,重新拿它的充电器激活解决了。

网友:
之前换飞利浦的理发器锂电池也遇到过以为坏了

网友E:
这个是轻触开关,带锁有用,防止旅途中不小心误碰开关,使电池耗光了。

第一张图错了,删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图错了,删不掉。

第一图精品。收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关注了,必须重新拿它的充电器激活。

这就跟有些保护板短路或者电用尽了   必须充电激活一下是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