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钳形的电流请推荐个业余表

楼主(2020-10-13):
最近想测量汽车静态待机电流请推荐个业余表,钳形的,不用破线测电流。用的不多偶尔玩玩

网友:
测汽车电路是直流电,我买了ut201e。有2a档位。

网友A:
静态电流的话,不会很大,直接把万用表串进去测就行了。

网友:
只知道UT210E

网友:
我有5个直流钳表,其中分辨率达到1毫安的有优立德UT210E、华谊PM2116S、华盛昌DT-337,分辨率10毫安的有乐测LC826、华谊PM2118S。都是国产低档的,最贵的是华盛昌DT-337,298元,最便宜的乐测LC826,115元。现在都用得正常(钳表不容易坏)。其中优立德和华盛昌的功能相对齐全一些,乐测的最便宜,可以根据做自己的需求的功能和量程选择一款合适的。

网友:
还有,我的5个钳表都属于自动换挡的表,一般低档的自动表从测量到数字稳定需要一段时间,往往要2、3秒钟,数字翻来翻去,像个死鱼翻肚皮比较烦人,在这5个表中华谊PM2118S不错,一秒钟内可以稳定,基本表笔对上去,再看表时数字已经稳定了。

网友:
还有,华谊PM2118S有个最大的缺点:交流电流显示标称是从100毫安开始的,实际200毫安以下都无显示,不知设计者是得了神经病还是怎么了,非得如此设计。这样设计造成的直接问题就是:很多小功率的220伏电器的功率都测不了了,比如40瓦以下的灯泡等等。

网友:
共立  UT203  ,我感觉不错,虽然最小分辨率10ma

网友:
汽车待机电流很小,有可以选择直流泄漏电流表,就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
我也是为了测汽车的静态电流买的ut201e,就是看广告说分辨率1ma才买的。

网友:
ut201e才是真爱

网友:
楼上不少人夸UT210E,客观上说,确实也不错,归纳优点有:功能全,电流分辨率1毫安,体积小屏幕大等等,但也并非无懈可击,首先是3位半表,1999显示,当然,有人提出可以改为5999显示的,也确实不少人改了,但大多数人是没能力改的,而且即使改完了也会存在些小问题,所以我不赞成改,现在有很多高些位数的表卖,买来用就是了。还有UT210E表的转盘不好用,常常转换功能后接触不好,需反复转动才行,拆开看了,是转盘与pcb板铜箔处同心度差,铜箔又很窄小,造成有时接触不良,设计和制造的硬伤很难解决。还有就是显示稳定很慢,上边说的有时像半死的鱼翻来翻去就是它。最后一点是价格,5年多前我买时是158元到手,十几天后就开始涨价,一路走高,到现在涨了将近一百元了,电子产品像这样涨价的很罕见。

网友:
还有一点忘了说,UT210E的电容测量很好用,特别是几百皮法以下的小电容测量,有相当高的可信度,这点很可贵,因为大多数数字表测小电容都不准,基本是摆设。我拿手头几个表比较了一下见下表:

网友:
只知道UT210E,现在的价格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电流的话,不会很大,直接把万用表串进去测就行了。

话是这么说,但是汽车不能断电啊。。。所以还是钳形的比较好

楼主:
感谢各位给的意见,最后在东哥自营哪里借了一个表来用了2天

网友B:
不是经常用的话。没必要买电流表的。电流钳表 都是修空调用的多。
你可以用 万用表 电流档  串在蓄电池负极上,就知道车的待机电流 正不正常了。
汽车在待机时 正常的电流 在0.05a左右。如果高了0.1a电流,就是有地方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是这么说,但是汽车不能断电啊。。。所以还是钳形的比较好

那你就要买高精的钳型电流表了。
一般的是测量不准的,只是个大概参数。

网友:
优利德的便宜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经常用的话。没必要买电流表的。电流钳表 都是修空调用的多。
你可以用 万用表 电流档  串在蓄电池负极 ...

不能哦,我用ut210e测的是有0.126A。车上除了个记录仪其他没有了,记录仪也是着车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