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遥控器谁认识是哪家的?

楼主(2020-10-13):
家里吊扇灯遥控不灵了! 现在是按遥控对码时发射指示灯一直闪烁不能对码,遥控失效,检查遥控器电池未发现问题(CR2032.电压3.1v),风扇及遥控器上无任何铭牌、型号等标示,求助各位如有认得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A:
根据我昨天折腾一下午得出的经验,问题可能就出在你说的:检查遥控器电池未发现问题(CR2032.电压3.1v)上。我家的体重秤和胎压计都是CR2032电池,测量电压也都超过3V,但就是不工作,最后我用多年前购买的7#电池盒,用旧电池电压还不到3V,焊上马上就正常能用了!

网友A:
另外你这个风扇灯我一看见就很喜欢,可否分享购买链接,我淘宝没找到

网友:
我再分享一下,之所以我折腾好几个小时没发现问题,是因为我手头有好多节没拆封的CR2032备用电池,买了几年了,电压全正常,实际估计一带负载就不行了,坑了我至少2个小时。

网友B:
摄像头看发射头有没有光,苹果手机sj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昨天折腾一下午得出的经验,问题可能就出在你说的:检查遥控器电池未发现问题(CR2032.电压3.1v)上。 ...

谢谢你的提醒!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性很大,你是电池放太久,我比你更过份:把CR2032充电到3.3V再装上去试验的!纯粹周扒皮式的守财奴操作!下午按你的方法试试!不过看样子外壳拆开难度很大,外接电池如何连上去是个问题......
你问我这个风扇灯购买链接,容稍后告知(是子女给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看发射头有没有光,苹果手机sj不行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不过我这个遥控器不是红外式的(因为没有发射窗口),应该电磁波发射,如小米电视的蓝牙连接遥控那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性很大,你是电池放太久,我比你更过份:把CR2032充电到3.3V再装上去试验的! ...

CR2032正负极各焊一根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这个风扇灯我一看见就很喜欢,可否分享购买链接,我淘宝没找到 ...

电话问了:订单记录已删掉,我用的这种吊扇灯在TB已找不到了,对不住!
下午想了个办法:在CR2032上焊了两段细导线,从电池仓缝里穿出来接到外接电池一试就成功,然后找了个废电视机遥控器,用双面胶把风扇灯遥控器粘在上面,接好线就大功告成!
再次谢谢你的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2032正负极各焊一根细线...............

谢谢!这里热心人真多!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