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逻辑mx310鼠标滚轮失灵,拆了大家帮看看!

楼主(2020-10-13):
这个鼠标还是在当年newegg 买的,我有2个,想互相替换修理下。

滚轮失灵。

我想换圈里这2个, 滚轮失灵,会是它俩的问题么?

网友A:
有两个直接换鼠标好了,修他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直接换鼠标好了,修他干嘛

去年,我把这鼠标换了omron微动 ,就不舍得扔了。

图上照的,是没换的。

网友B:
还是把欧姆龙换到好的鼠标上去吧,坏的鼠标不一定是红外光栅管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两零件坏的几率很小

网友:
小黄鱼上买2个剪线的玩玩

网友C:
这是光栅啊,一般收发器不会坏的,估计是你滚轮的栅格里进灰堵住了,清理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光栅啊,一般收发器不会坏的,估计是你滚轮的栅格里进灰堵住了,清理一下就好 ...

最先清理的,滚轮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把欧姆龙换到好的鼠标上去吧,坏的鼠标不一定是红外光栅管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主芯片的问题。 ...

拆下微动,比焊上去难多了。

拆下要同时融化三个引脚 ,完好拆下,对我挺难的。

网友:
看你的鼠标滚轮是怎么个坏法,如果毫无反应,那就很可能是这俩小东西的问题,如果乱动,那应该是楼上说的那样的,光栅里进灰尘了,吹吹就行了

网友:
遇到过一个光接收器有问题的,换了就好了,当然也是两个原件随便换了一个,发现好了才确定故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微动,比焊上去难多了。

拆下要同时融化三个引脚 ,完好拆下,对我挺难的。 ...

拿个镊子插进微动和板子之间,烙铁在三个脚之间拖焊,镊子左右摆动拆出来,拆完了再用吸锡器或者惯性法清理焊盘就行

网友:
诶???
中键竟然舍得用微动了?

网友D:
测一下就知道这两个元件是不是好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微动,比焊上去难多了。

拆下要同时融化三个引脚 ,完好拆下,对我挺难的。 ...

前天我也换了个微动,拆得满头大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年,我把这鼠标换了omron微动 ,就不舍得扔了。

图上照的,是没换的。

ZIP微动不会比欧姆龙的微动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就知道这两个元件是不是好的了

我有个万用表,用不太熟练,指点一下,该怎么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