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I2258H 2258XT,坏块的策略问题

楼主(2020-10-13):
例如,2258H 2258XT贴上786G的04T颗粒,然后都量产成512G,2258H和2258XT坏块的如何留存的,后面的274G能否作为备用坏块,还是怎么的

网友:
已知JMF的个别主控不支持磨损均衡,其他的楼下回答

网友A:
2258系列固件定死映射数值小于9999,最多也就只能留存9999个Block做映射使用

楼主(2020-12-11):
引用 网友A:
2258系列固件定死映射数值小于9999,最多也就只能留存9999个Block做映射使用

举个例子,比如我有2片颗粒,1124G的容量,因为映射缓存只有1G,那么,我在2258H量产1024G,剩下的100G是不是都可以作为备用坏块作为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