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设置每天/每周/每月定时重启教程

楼主(2020-10-13):
1,复制此代码到系统——计划任务——提交保存
45 18 * * * sleep 70 && touch /etc/banner && reboot

2,系统——启动项——找到cron,确认状态开启,点击(重启)后生效,或者重启系统一样生效。

代码解释:
45 18 * * * sleep 70 && touch /etc/banner && reboot

每天下午6点45分,延时70秒后自动重启

29 4 * * 1 sleep 70 && touch /etc/banner && reboot

每周一早上4点29分,延时70秒后自动重启

0 3 * * 1-5 sleep 70 && touch /etc/banner && reboot

每周一至周五早上3点自动重启

5 2 * * 6,0 sleep 70 && touch /etc/banner && reboot

每周六至周日早上2点5分自动重启

30 22 * * 2,4,6 sleep 70 && touch /etc/banner && reboot

每周二,周四,周六的晚上10点30分自动重启

57 23 1,10,21 * * sleep 70 && touch /etc/banner && reboot

每月1号,10号,21号的晚上11点57分自动重启

以上时间可自行修改,一定要延时70秒,防止无限重启,还有很多各种时间组合自动执行命令,比如每小时,每天几点到几点,每月几号到几号,每十天,每二十天......等等,去搜索openwrt定时任务教程。

网友A:
来来来,我做了个好东西

网友A:
另外sleep没说一定要70秒。3秒钟可以,5秒钟也可以,7秒钟也可以。但绝对不能没有。

网友B:
路由器没必要自动重启吧。设计就是不间断运行的。
再说能刷op的路由性能没有太弱的了。没有必要。
另外lean的源码自带了定时重启选项。

网友C:
linux的cronjob
为何要定时重启?很多年前的openwrt就足够稳定了,uptime都按年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我做了个好东西

这个插件牛逼,好东西,发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sleep没说一定要70秒。3秒钟可以,5秒钟也可以,7秒钟也可以。但绝对不能没有。 ...

op官方说的,不同机器重启时间不一样,怕时间少了还没完成又重启,导致死循环,时间设置长点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没必要自动重启吧。设计就是不间断运行的。
再说能刷op的路由性能没有太弱的了。没有必要。
另外lean ...

配置低的最好重启下,尤其是服务器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ux的cronjob
为何要定时重启?很多年前的openwrt就足够稳定了,uptime都按年算了 ...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用7620刷的华硕就是远程经常无故掉线 重启可以重新启动任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我做了个好东西

你这个是哪个系统?

网友:
没有这爱好,,不稳定就换。

网友:
有软路由,做个AP 好像很稳,暂时没啥问题.没重启

网友(2021-07-22):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我做了个好东西

求这个插件

网友(2022-04-22):
从来不重启

网友:
大佬,请问pc版本的op在拔掉光纤再插上后,能自动重新拨号么?

网友(2022-05-22):
对于硬件因为设计不合理有长时间运行挂死的bug可以配置这个。

网友:
有点没看懂,测试了一下不重启,openwrt作中继器想每天晚上24点后重启,改了时间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