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闪字风扇拆解

楼主(2020-10-13):
喜欢发在拆机乐园,不知道放哪个板块,就选成家电吧。

这是在一个同事屋子里发现的,说是赠品,能转动显字,好神奇,要过来研究一下。
有人用单片机能做出来,我不会,在论坛里见过电路和程序。
这是房产商宣传用的,真舍得啊,淘宝上查了查,一个至少得6元吧。

这是转动效果

这个设计比较巧妙,低成本,但是不耐用,正极是接的电机轴,负极是弹簧摩擦接触。

11个LED灯珠

靠这个来供电,大圈里有一个单独的一段铜箔,应该是感应起始位置的,从而计算出从哪儿开始显示。

就一个芯片,没字,不知道啥型号。

有六个点,肯定是刷机用的,不知道定义,谁知道说一下。

肯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磨破了

有人知道如何刷机吗?可有程序?

网友A:
那个单独的铜箔是计算速度的转速不对显示的就看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单独的铜箔是计算速度的转速不对显示的就看不清了

说的有道理,应该是。

网友B:
老站有这个LED风扇的程序 但是这个数据线是usb转com的我记得 淘宝上有带改字接口 数据线 程序一套的
老站我下载过

网友C:
楼主坐标河南,房地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坐标河南,房地产

洛阳的,你说的很准。

网友(2021-01-23):
刚拆了一个和你的一模一样。没接口这么改。谁拆个有接口的给看看怎么改。

网友(2021-06-09):
求 电路板  焊点 定义  怎么改字

网友:
全国各地都发这种风扇哈

网友(2021-07-30):
求定义 搞定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站有这个LED风扇的程序 但是这个数据线是usb转com的我记得 淘宝上有带改字接口 数据线 程序一套的
老站 ...

求个关键词

网友:
很多年前就有一个, 带数据线和改字软件,  风扇不知扔哪了, 数据线还在, 曾经把数据线改外接杜邦线,
以为是usb转ttl ,改后才知道不是.

网友(2024-01-05):
我这个风扇不带接口……

网友(2024-08-29):
这个的主控芯片是OTP的,便宜,不能改字。出厂时程序已经烧录好了。我有几个这样的。后来又买了一个可以改字的。芯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