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下 得伟 801 和 887 买哪个好?

楼主(2020-10-13):
原来有得伟的 680螺丝刀,平时修东西拧柠还可以,出去拧燕尾丝就不给力了,昨天买了个DCD701M 钻,感觉不错,小巧有力,

现在想再入个冲击批,有时有自己修修汽车 摩托车什么的,不一定非要打轮胎,轮胎我可以先用随车工具拧松,或者最后上紧,

能拧除了轮胎之外的,比如摩托车车轴,碟刹盘什么固定螺丝,估计最大也就14套筒, 不知道801的力气够不够。上887的缺点

就是需要20v电池,充电器我看701的充电器也可以充20v电池,  还有 801 和 887 的 第一档谁的更好用

BTW  原来是看牧田171的,不知道怎么后来就转得伟了,估计是680用的感觉不错

网友A:
我感觉要上20V才可以,12V只是追求轻便吧,现在36V都出现了

网友:
801可以的,887太大还要另外买电池没必要,当然你要接受它的晃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要上20V才可以,12V只是追求轻便吧,现在36V都出现了

12v和60v都一起上才是王道

网友:
12v冲击批能做到100nm以上,摩托足够了

网友B:
还是牧田吧,801、887头晃的厉害,输出轴间隙很大,用了牧田,保证你不再想用这两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牧田吧,801、887头晃的厉害,输出轴间隙很大,用了牧田,保证你不再想用这两个。 ...

牧田111确实好,二档位带A模式、可双头批头、不晃、手把舒适,得伟801三档位一档扭力很小、好控、要小扭力比111小、要大扭力比111大、只单批头但支持快换、但滚针轴承间隙大会引起晃头(其实不影响使用)、环形无影灯超亮超喜欢、应付光线不足的工况非常从容,都是好工具、各有千秋,看自己工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牧田111确实好,二档位带A模式、可双头批头、不晃、手把舒适,得伟801三档位一档扭力很小、好控、要小扭 ...

801\887前面是没有轴承的

网友:
7楼说的很全面,801虽然一如既往的晃,但不严重,不是强迫症的话完全可以接受,你手上已有701,直接买个801盒装单机版就可以了,个头比887小很多,轻便,家用应该是没问题的,环形照明灯真的不错,超喜欢。

网友D:
实测887拆不动踏板摩托车轮毂螺母,螺母外圈带卡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测887拆不动踏板摩托车轮毂螺母,螺母外圈带卡簧的

看网上视频801勉强能拆轿车轮胎螺丝,887就轻松多了,看来要拧这些紧螺丝就要上 大艺 300NM的了

搜的时候发现了转速的不同
801的  950/1950/2850

902的是  2850(反向不能调速)/1000/2850

让我想买个902当801用的想法破灭了

887的速度是

试了下701当螺丝刀用换披头太慢了,习惯了用螺丝刀,电钻确实感觉不那么方便

至于披头晃动,680也晃,习惯了,已经感觉不到了

网友:
171可是批王……有钱的话还是买171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网上视频801勉强能拆轿车轮胎螺丝,887就轻松多了,看来要拧这些紧螺丝就要上 大艺 300NM的了

搜的时 ...

902主控很有意思,一档拆螺丝全速带自停(也就是反转自停),正转是螺丝加固,冲击一下就停,如果按着开关不松马上进入全速冲击,二档反转跟三档一样可以全速,正转低速都可以无极调速,三档正反转全速,都可以无极调速,我用的801机器配902主控,非常适合自己的工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网上视频801勉强能拆轿车轮胎螺丝,887就轻松多了,看来要拧这些紧螺丝就要上 大艺 300NM的了

搜的时 ...

300nm也不一定够
我的小车拆轮胎螺丝,有个别螺丝用大有5733p的350nm都要持续差不多10秒才行。
拧上去时都是用110nm的力矩扳手最后固定的

楼主:
为了利用现有电池,又在咸鱼买了个据说全新801, 等到了拆机发帖验证下

网友F:
不考虑价格就牧田171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考虑价格就牧田171

看咸鱼出二手171的都要换TD001,也就是比171贵一点(裸机),没准171批王要让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300nm也不一定够
我的小车拆轮胎螺丝,有个别螺丝用大有5733p的350nm都要持续差不多10秒才行。
拧上去时都 ...

这是啥情况。。拆卸扭矩比拧紧扭矩要大一点还可以理解,但是三倍的扭矩都要拆10秒钟,请问这样的话是否可以认为是5733 plus虚标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是啥情况。。拆卸扭矩比拧紧扭矩要大一点还可以理解,但是三倍的扭矩都要拆10秒钟,请问这样的话是否可 ...

静摩擦力>动摩擦力,再说也是个别螺丝这样。
虚标应该,我只是说应该不至于,但是具体的测试个人条件做不了,只能靠猜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静摩擦力>动摩擦力,再说也是个别螺丝这样。
虚标应该,我只是说应该不至于,但是具体的测试个人条件做不 ...

好,谢谢,我近期也想入5733 plus,所以说有点担心。